跟风改一台84cm手抛机-尾推+V尾

楼主(2020-04-10):
一直想要一个起飞重量250克以内,能公园飞,还能加FPV的小鸡。改之前大概算了下80cm翼展应该合适。所以去咸鱼搞了几个手抛机,48cm的给小孩玩,84cm的用来改。因为在公园飞要考虑安全,所以电机只能腰推或尾推,不过腰推感觉没那么好改,考虑尾推+V尾吧,应该比较漂亮。
我算是第二次改手抛机,之前改小手抛机没成功,这次做尾推+V尾估计不那么容易飞,希望能得到大虾指点。

整个飞机算比较结实,但也比较重!用力扔出去能滑翔10-20米。

大概加工之后:

楼主:
改好的空机加四个舵机重量超过140g了,机身里大概掏了一下,机头不想掏太空,不耐炸。后面再看机翼和机身里面怎么掏一点。
先假组看下,尾翼先用热熔胶稍微点一下,我想后面根据试飞情况再调整角度。

网友:
不知好飞不

网友A:
弄成双发吧,用1104甚至更小一点的小穿越无刷,FPV就不要去在意重量了,动力管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成双发吧,用1104甚至更小一点的小穿越无刷,FPV就不要去在意重量了,动力管够就行

嗯,双发也是一个选项,只是多一套电机电调和桨。我已经准备了大疆晓和御pro的拆机电机。
我把重量做250克内的原因是要在大城市的公园里飞,不然担心被抓啊。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蛮耐炸的,看好多小孩在公园里抛这种飞机,用手扳都难断,材料韧性不错

楼主:
空机有点重,机翼大概掏了几个坑,塞了0.6*5的碳片,单个机翼还有63克。下一步再大面积掏,掏完在表面贴一张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双发也是一个选项,只是多一套电机电调和桨。我已经准备了大疆晓和御pro的拆机电机。

可以考虑双银燕1106电机,单个电机拉力200g应该差不多

网友:
关注中~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
对机翼掏空感兴趣。祝成功!

网友:
我的全重360g了 依然好飞、我改的猎鹰,摄像头图传已准备好,有时间就怼上去!

楼主:
尾推好像不行,尾部太重了。机头要2个18650电池才压得住。这种总重都280克了,估计不怎么好飞,我这个新手hold不住…

楼主:
说下我的动力数据:大疆御pro电机,乾丰6042三叶桨,银燕12安电调,2S电池,测到的静拉力181g。跟御pro本身的拉力接近了,按御pro的机身重量734克,单个电机拉力应该183.5多一点。

网友:
V形垂尾控制起来好用不?转弯性能好不?

网友:
御是4S的电,你才用2S,推力小了很多。而且电机稍微大了点,导致尾巴太重,不过可以把fpv设备放前面,但是容易炸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双发也是一个选项,只是多一套电机电调和桨。我已经准备了大疆晓和御pro的拆机电机。
我把重量做250 ...

不要在公园飞

网友C:
还没有飞吗?不用担心,我猎鹰款84手抛380g了,妥妥的,可以手接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飞吗?不用担心,我猎鹰款84手抛380g了,妥妥的,可以手接降落!

哈哈,我只有周末才有一点点时间折腾这个飞机,进度是有点慢。现在想想还是用晓电机做双发稳妥些,不至于太难控制。周末已经花了挺多时间在这了,家务和小孩都没怎么管,要是试飞不成功,肯定会被老婆骂“瞎折腾”
在深圳能找个空旷人少,又没什么树木的地方太难了,所以我要做个公园能飞的,这个尺寸的估计就大运周边或者中心公园能安全些。
我上周在咸鱼又买了两个EASY SKY的J3白板机,非常便宜。我计算了起飞重量就115g左右,60cm翼展在我家附近就能飞。估计五一后才会试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只有周末才有一点点时间折腾这个飞机,进度是有点慢。现在想想还是用晓电机做双发稳妥些,不至于 ...

你我都差不多,飞FPV叫LP帮看一下屏幕,都不行!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机翼掏空感兴趣。祝成功!

亲,这电机安装位置有什么讲究吗?不知你这两架对比,有没有什么使用感受?

网友:
尾推效率高,有空也改下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只有周末才有一点点时间折腾这个飞机,进度是有点慢。现在想想还是用晓电机做双发稳妥些,不至于 ...

御电机低kv带这个桨有点小吧。。。楼主在深圳哪个公园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亲,这电机安装位置有什么讲究吗?不知你这两架对比,有没有什么使用感受?

没觉得差别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差别太大。

嗯,如果用差速转向应该会有点差别

楼主:
这飞机基本组装完工,尾部电机用网红1306小电机,2S满油推力213克。不过头部还是要大一点的电池才能压得住,手上有个大的3s电池,想测试一下极限推力,谁知满油还没到三秒,电机就冒烟烧掉了…

网友:
我也在84长的这个手抛上烧了个1306.用于1806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飞机基本组装完工,尾部电机用网红1306小电机,2S满油推力213克。不过头部还是要大一点的电池才能压得住 ...

1306偏小了,这尺度和重量,最低1806+5045两叶桨差不多就行了。自制尾推机型,最初试飞时请注意检查舵面可靠性和出手角度,不要在把安全留给别人的同时把危险留给自己!祝爽飞!

网友:
副翼舵机没必要啊,直接v尾控制

网友(2020-05-10):
咸鱼18买的1306,你还用3s,不烧才怪。。个人建议,公园飞,最好68翼展的空心杯双发,或者1106,5000kv的双发。安全,稳定,好飞。

网友E:
试飞了吗?

网友(2021-01-11):
引用 楼主:
说下我的动力数据:大疆御pro电机,乾丰6042三叶桨,银燕12安电调,2S电池,测到的静拉力181g。跟御pro本身 ...

大疆御pro电机用多少转多少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飞了吗?

前几个月飞过,很难操控,我驾驭不了。操控的问题,还没飞之前就想过了,所以专门TB买了个塔形弹簧套在机头上,因为要配重,电池也有点重,大弹簧也经不住猛炸。最后一次炸机是俯冲垂直日地球,机身断成两截,不想再飞了。
后面再抽空改成猎鹰的吧,要换个更大的电机。

网友F(2022-01-06):
为什么你切这手抛机,这么整齐?用什么工具切的?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2-02-20):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切这手抛机,这么整齐?用什么工具切的?请教一下,谢谢

机翼贴着桌面边缘,上面再贴上钢尺把泡沫夹在中间,用新的美工刀片划过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