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力K110直升机不能翻的问题

楼主(2020-04-10):
我的伟力K110用Futaba 14SG控,3D状态设置:陀螺仪感度为20%,油门曲线为(1)99、(2)96、(3)93、(4)96、(5)99,蜾距曲线设置为(1)-55、(2)-27、(3)0、(4)+27、(5)+55。现在的问题是开3D感觉飞机动力不强,无法法翻为倒飞,油门推到最高、副翼摇杆拨到最右,飞机无法翻过去,只是一直往右上迅速飞高,一直往右上飞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跪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螺距你没有切过去呢吧

网友A:
陀螺仪感度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没设置好

我陀螺仪感度是按伟力官网上的说明书设置为20%呀,不明不白怎么回事。

网友B:
感度20应该没问题,
从其他的打舵回中表现确认一下不是6g模式,
感度没问题的话检查你的大小舵设置,可能是副翼升降给的舵太小了,还没等翻滚过去就飞远了
另外油门太高了,我用60油门就能翻。
这飞机不用这么高油门练习,50-70油门差不多了,能做动作还炸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20应该没问题,
从其他的打舵回中表现确认一下不是6g模式,
感度没问题的话检查你的大小舵设置,可能 ...

请问怎样退出6G模式,我是用Futaba14GS控

网友C:
你的飞机应当是在6G模式,切换成3轴模式再开3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机应当是在6G模式,切换成3轴模式再开3D就可以了。

我也觉得这个小飞机很稳,就不知道怎样切换成了3 轴模式,请指导一下哦,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度设成20应该就是3D模式了,看看是不是没切换到正确的感度上。

@老金  金老师之前有教程,你可 ...

太谢谢你了,我刚参考你给我的这个帖子设置好了,原来我是设置错误了

网友(2020-08-25):
楼主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D(2021-07-01):
引用 网友B:
感度20应该没问题,
从其他的打舵回中表现确认一下不是6g模式,
感度没问题的话检查你的大小舵设置,可能 ...

油门60,请问螺距是多少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油门60,请问螺距是多少呢 ?

螺距可以给大点,-100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可以给大点,-100到100

再尝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感度设成20应该就是3D模式了,看看是不是没切换到正确的感度上。

@老金  金老师之前有教程,你可 ...

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