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联接收机的线 炸出来了 怎么接?求各位告诉我

楼主(2020-04-10):
九十度亲吻大地

网友A:
看错了。。。是把热缩管胶带剪开重新把线焊电路板上就好了呀

网友B:
剪开热缩管从新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开热缩管从新焊啊!

就是不晓得接哪里
来自微站

网友:
目测xxd,拉烟电调,

网友:
找到从哪里断的,应该很好找,黑色的负极一般大面积铺铜,红色的电源应该比白色信号粗,或者万用表量量。。

网友:
三个焊点 中间是红线 肯定不会接反 剩下两个用万用表测 与电池负极之间电阻为0的是负极 剩下一个是信号线
因为红线接对了 剩下两个接反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晓得接哪里

找到断点位置,中间是红线正极,另外一边跟输入负极导通的就是地线,剩下就是白色的信号线了!

网友:
断头能看出来,原路接回去就行了。

网友:
用针,镊子等尖锐物把红色的地方挑起来,把电线拔出。
把蓝色的地方撬开把电线接上再压回去。如果撬不开也可以焊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