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装个ft Edge 540,各位大佬推荐一下电装

楼主(2020-04-10):
想练练吊机,手里有几块3s2200估计有点重

是用3s800串连还是买块1500

电机用朗宇2216还是2814

电调用40a还是50a

还有就是舵机还能用蓝色9g吗?

要求就是能吊机,,,

网友A:
说下我的配置,仅供参考:电机用的朗宇的2216,kv1000的好像是,电调40A的,电池用1500和2200的,动力有点肉。   电池用2200尺寸正好,1500的需要放到最前端。这个飞机还是挺好飞的,就是如果用PP板,时间长了飞机会变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下我的配置,仅供参考:电机用的朗宇的2216,kv1000的好像是,电调40A的,电池用1500和2200的,动力有点 ...

我用1300都得放到最后面,就这都觉得头还稍微重点,拆了起落架才觉得刚好,看个人飞行习惯吧,反正个人不推荐15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300都得放到最后面,就这都觉得头还稍微重点,拆了起落架才觉得刚好,看个人飞行习惯吧,反正个人不 ...

你用的是PP板还是魔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PP板还是魔术板?

PP和魔术板不是一个么?我用的KT的,加起落架起飞780G左右,去掉起落架起飞740g左右。加起落架头轻也可能是我没装后尾轮,用的FT那种竹签的方式。反正这种小飞机拆了起落架,手抛手接也是压力不大的。

网友:
这飞机魔术板和kt板我都飞过,区别不大,电装我用2216 1250kv,九寸桨,30A电调 4s1800的电池还可以,3s有点肉,最便宜的舵机可以用但是有风险,怎么也要银燕塑料的,我的电池没有顶到头

网友(2020-08-31):
朗宇2814 好赢50a ES08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