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冲浪者改装成飞翼吗?后面都不要了

楼主(2020-04-10):
这样好飞吗

网友A:
只能自己尝试下喽

网友B:
翼型要改成 “s”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型要改成 “s”型

什么意思  怎么改
来自微站

网友:
飞翼剖面 s 型  具体可以百度

网友:
这个造型你得加两个垂尾安定,不然很难操作,设备要大量后移,这样削很难配平。不过这种机翼一般要用鸭翼吧,可能不好飞,没见人干过,LZ怎么产生的这种想法?好好地为啥要切?

网友:
要真想改的话,想办法加大机翼下面的机舱,不然就只能设备外漏了,重心是大问题,重心调好应该能飞,稳不稳就不知道了

网友C:
翼型的话看看这个http://www.docin.com/p-1257645280.html

网友:
楼主人才哈哈,有空一起飞

网友:
机翼肯定要大改了

网友:
飞机上没有多余的东西,你要砍掉尾巴,安定性就没了。飞翼有飞翼的讲究,具体差别在哪里建议楼主改一下,反正又没啥损失,还能深刻掌握一些经验,何乐而不为?

网友:
改成飞翼也未必不行,改动的地方太多了,首先需要机翼后掠,翼尖上反的角度就不对了,需要改。副翼改成整体的,上翘可以形成s翼的效果,重心配平不了的话直接改前拉折叠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翼型的话看看这个http://www.docin.com/p-1257645280.html

这个链接怎么我打开就是广告,手机差点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翼型的话看看这个http://www.docin.com/p-1257645280.html

亲测手脚要快点成浏览器打开,或者复制链接。不然可能软件里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链接怎么我打开就是广告,手机差点死机。

这种网上免费阅读都这样,我用电脑试不出来就是有几个弹窗,不行直接搜“飞翼S翼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