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3L】尾管日地球!

楼主(2020-04-10):
皮带松了。大螺距直接导致尾巴甩了半圈。一瞬间找不到方向直接熄火。尾管直接日地球

楼主:
尾管插进去机身好几厘米。。。

楼主:
尾波箱磕伤、尾舵机臂断裂。皮带传动轮松开了些。

楼主:
但是发现炸成这样不用换零件就可以修复哈。尾舵机换个方向。皮传动轮重新拧紧。就完美复活了

楼主:
又可以开始愉快的飞行

网友A:
X3皮带版,我觉得是好飞机,就是尾管座的夹紧设计不够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皮带版,我觉得是好飞机,就是尾管座的夹紧设计不够给力!

还有要拆掉尾巴很**。拉紧方式也很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要拆掉尾巴很**。拉紧方式也很鸡肋。

对对对,要是有金属尾管座,加顶丝固定尾管,那就可以放心了!

网友B:
碳尾管不要用,震动大、炸鸡伤其他部分

网友C:
我的碳纤管,把我皮带轮都撞坏了

用铝管吧,炸鸡损失小,原厂X3L尾管41元2根,很棒棒

网友:
小钱 就是要花一些时间

网友D:
x3练习效率挺高啊,换450不换件大修估计没法飞。

网友:
x3尾管确实便宜,x360的也行。碳管确实会放大振动。妙550尾管居然也是20元一根,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尾管不要用,震动大、炸鸡伤其他部分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碳纤管,把我皮带轮都撞坏了

用铝管吧,炸鸡损失小,原厂X3L尾管41元2根,很棒棒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练习效率挺高啊,换450不换件大修估计没法飞。

直接闲置。。。

网友:
训练好机,维修成本不大,等以后上700吧

网友:
X3好机!日常检查和维护要牢记在心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