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10老机动力不足

楼主(2020-04-10):
现在手上有一台17年买的XK110(图一没头罩这台),换上新的花牌电池、新的电调插头,动力仍然软绵绵的。相同的电池在新机上就动力充沛。请问各位大神,是电调、电机老化的原因导致的么?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台老机重新焕发强劲动力呢?

网友A:
空心杯电机这么经得起磨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电机这么经得起磨损吗?

XK110主电机是无刷的。尾电机是720空心杯,且尾电机已经更换新的了。

网友:
我以前费k110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更换电池插头完美解决,建议换成jst插头或者xt30插头,原厂那个插头容易老化增大电阻

网友:
也可能是高温退磁

网友:
这种1s机最好电机电调直焊,电源头久了就要换一换,另外你检查下电机线有没有缺相

网友:
电机只是有可能。我的一个朋友的机子动力不行了,全换过了,依旧不行,后来发现是主轴与机架的两个轴承锈了。

网友:
换电调试试1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螺距的舵机时间久了没劲了

网友:
换jst插头看下

网友:
我也是建议jst头试试,还有就是注意下螺距

网友:
换什么电调好呢

网友(2020-06-09):
调一下螺距,我的也是,把3D螺距调了一下,明显动力有改善,别调多了。

网友B:
你们说的K110 和XK110,是不是都是伟力的那个机子?110这几年有没有升级版和改进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说的K110 和XK110,是不是都是伟力的那个机子?110这几年有没有升级版和改进的地方?

是同一款机子。有些小得改进,但是配件质量也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同一款机子。有些小得改进,但是配件质量也差了

不会吧,还越改越差?这机子不是很热门的么

网友(2020-08-29):
换主板试试,我的有个主板飞1分就停机,后来发现是主板问题。

网友:
看评论,换这换那,换完一架飞机都换了。哈哈哈!!!飞机动力不足,是电机转速不够还是螺距不够?电机动力不够,肯定检查线路连接,插头氧化。线路,看有没有电源线焊接或者接头处断了一半的情况,详细检查,最好都重新焊一遍。电机电调直焊,插头加重不说还有氧化的麻烦。跟什么主板,舵机电调没关系。

网友:
百分百是白色小插头氧化了!试试换xt30,保证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