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30e舵机选择问题求教

楼主(2020-04-10):
近期买了30e来取代多年的15e,贪图便宜舵机用了银燕3004,装好后发现舵机好像有点力量不足,请问30e舵机哪个便宜又好用一点

网友A:
光看参数的话,我装30E的舵机是微舵,扭矩2.0kg@4.8V,比你小得多了,但我飞起来没觉得力不够,吊机什么都胜任的,但速度是0.10/60@4.8V,比你的快。

网友B:
这个参数只能说够用,如果侧飞的话力量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参数的话,我装30E的舵机是微舵,扭矩2.0kg@4.8V,比你小得多了,但我飞起来没觉得力不够,吊机什么都 ...

好的多谢,可能是我铰接处用胶多了,导致舵机受力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只能说够用,如果侧飞的话力量小点

是的,我感觉比15e还难飞哈哈,应该是装机问题

网友C:
30E有点尴尬,要飞的爽还得上好设备。算下来不比50E便宜。直接上50比30好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E有点尴尬,要飞的爽还得上好设备。算下来不比50E便宜。直接上50比30好飞多了

我也感觉到了,30e抗风还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友:
50e的配置舵机都是中舵了,所以别去考虑50e。30e打基础,70e玩技术。30e舵机可以选gdw296或者deko的。舵机力量不够,飞着很别扭,尤其是像侧飞,曲轴啥的。

网友:
Deko D1102,deko1295, KST215MG或GDW DS296X / DS296MG都可以。不过价钱有点小高。最近看到一款金属舵机28元参数是可以,不过这个价钱也怕有虚标的嫌疑。你可以试试看。;p

网友E:
这个级别的舵机,双天它不香吗

网友F:
想买15e,论坛话15e是高手的玩具,直接上30e,买30e论坛又话性价比不高,不如直接上50e,买50e论坛又话情况尴尬不上不下,不如直接上70e,麻蛋,还是玩回红鹰吉比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买15e,论坛话15e是高手的玩具,直接上30e,买30e论坛又话性价比不高,不如直接上50e,买50e论坛又话情况 ...

是的,这年头3D机玩不起了,还是玩KT板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级别的舵机,双天它不香吗

双天感觉有贵族血统,我用个飞腾就心在滴血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级别的舵机,双天它不香吗

之前用过双天舵机的人都给予负面的评语。可以看下下面链接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324&highlight=%CB%AB%CC%E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9155&highlight=%CB%AB%CC%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买15e,论坛话15e是高手的玩具,直接上30e,买30e论坛又话性价比不高,不如直接上50e,买50e论坛又话情况 ...

哈哈,本来只是想买个自行车,结果推荐到了跑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E有点尴尬,要飞的爽还得上好设备。算下来不比50E便宜。直接上50比30好飞多了

有点道理,前几年30E非常火,可能我配的电机不行超难飞,买回来就没飞几次,
来自微站

网友:
看了报价我还是安心玩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