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爬车 求教 攀爬新手 不太了解 这是什么车型 型号

楼主(2020-04-10):
tdc   L三PAN 某宝查不到 老司机指点一下 多谢多谢

楼主:
有认识的吗?  请教了

网友:
车桥好像是94180的~~!

网友A:
94180改国产D90车架吧,拉杆也装错了,长度也不合适,舵机都歪成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180改国产D90车架吧,拉杆也装错了,长度也不合适,舵机都歪成那样了

这全车 多少价 ?

网友:
他一水零件自己组的,没意思,不如买个A家的90104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