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电调问题

楼主(2020-04-10):
上次摔了飞机,回来试电调怎么都不对。(第一遍启动没问题,油门放到最低再启动就中途停转,反复启动,依然是中途停转,电池电压在3.8V)后来发现连电机的线有一根断了一半换了线也不行,拆了外皮再检查每根线都链接好的,电子元件看都没问题的样子。后来干脆设置成镍氢电池,就好了。问一下各位模友,电调设置成镍氢电池模式,是不是没有低压保护了?用的锂电池,电调为镍氢电池模式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你的电池有问题,或者是低压保护设置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一次也这样,也是好盈30A.。。。起飞几次后就这样了。后面就没玩,以为是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有问题,或者是低压保护设置问题!

电池没有问题,有两块电池是格式的,新的就飞过一次。低压保护设置到最低也是一样的毛病。换别的电调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次也这样,也是好盈30A.。。。起飞几次后就这样了。后面就没玩,以为是电池坏了

之前有一次炸鸡也是忽然没有了动力,拉不起来,也可能是技术原因,反正后来我都比较小心不敢放电到太低,挂个bb响,设到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次也这样,也是好盈30A.。。。起飞几次后就这样了。后面就没玩,以为是电池坏了

不是说好盈的电调蛮好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说好盈的电调蛮好的吗?

嗯,我以前就是因为第一只新西达电调没用了(估计烧了)才换的好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我以前就是因为第一只新西达电调没用了(估计烧了)才换的好盈

好盈的也没用啦?后来用的什么电调呢?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重新设定油门,恢复出厂设置,电池保护等都试过,没有卵用,等会去试试进角,估计也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设定油门,恢复出厂设置,电池保护等都试过,没有卵用,等会去试试进角,估计也不行吧

电调出错有提示声音,参考说明书。电调设置的面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出错有提示声音,参考说明书。电调设置的面大

听它的声应该是电池坏了或是电量低,但是电池没有坏,3.8V多。也不是每次接上都有报错的哔哔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出错有提示声音,参考说明书。电调设置的面大

不是每次接电都有提示音,如按提示音来看是电池电压不正常,但是电池是好的,电压是3.8V多。不知道好盈电调是否有电机空转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每次接电都有提示音,如按提示音来看是电池电压不正常,但是电池是好的,电压是3.8V多。不知道好盈电 ...

怀疑电池可换块电池试试。遥控器上的油门通道正反再看下。但我那个全新飞腾30A就这样。恢复出厂设置重新校对油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电池可换块电池试试。遥控器上的油门通道正反再看下。但我那个全新飞腾30A就这样。恢复出厂设置重新 ...

其他都试过了,除了进角。只有镍氢电池类型可以。行,我再全部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没有问题,有两块电池是格式的,新的就飞过一次。低压保护设置到最低也是一样的毛病。换别的电调是正 ...

换成好赢铂金系列的吧,我用的都是铂金的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好赢铂金系列的吧,我用的都是铂金的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

都试过了,不行,不能用了,换到镍氢电池类型也是转一会就会停转,无语了

网友D:
试试把两个电解电容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把两个电解电容换新的

网友E:
感觉这是硬伤,我有些时候接了电就开转,转到一半电机就停下来,之后就是颤动,就这么还打烂过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是硬伤,我有些时候接了电就开转,转到一半电机就停下来,之后就是颤动,就这么还打烂过不少东西

无语了,看来好盈的电调也就那么回事,也就飞过几回。今天下单了个迈克电调,用的人好像不多,网上也搜不出啥资料,到时候用用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不行,不能用了,换到镍氢电池类型也是转一会就会停转,无语了

这就对啦,估计是有部分MOS管烧了!

网友F:
应该稳压沥波的问题,如电解电容,稳压不好时电机起动会拉低电压造成电调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啦,估计是有部分MOS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稳压沥波的问题,如电解电容,稳压不好时电机起动会拉低电压造成电调重起。

到时候换下电解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