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萌准备飞固定翼买了个飞控

楼主(2020-04-10):
机器是像真固定翼,飞控乐迪bymeA,这个控咋样?看说明神乎其神的,用过的大神们说说效果如何?有没bug啥的?

网友:
我买了3个。。。原封卖了1个,还有2个。。

网友A:
不晓得,我固定翼入门是用的守护者,自带飞控,锐飞很好用

网友:
我入门没用飞控,用的迷你侦察者,一次成功

楼主:
看样子单独用的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我固定翼入门是用的守护者,自带飞控,锐飞很好用

锐飞那个好像是不是有个高版本带GPS的?大约200不到?

网友B:
说真话,飞固定翼用飞控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真话,飞固定翼用飞控没啥意思

这不新手怕失误么手忙脚乱的时候,干脆不动,给飞控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新手怕失误么手忙脚乱的时候,干脆不动,给飞控来调整,

其实一样是个“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锐飞那个好像是不是有个高版本带GPS的?大约200不到?

锐飞应该只有一种吧,fms家的,几十块钱,介绍上写的专机专用,但是机型近似也可以用,简单粗暴,但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锐飞应该只有一种吧,fms家的,几十块钱,介绍上写的专机专用,但是机型近似也可以用,简单粗暴,但是很 ...

哦,好的,我已经买了乐迪飞控了,后面看看效果怎么样,感觉好少有人摆弄这个,pix好像倒是有人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已经买了乐迪飞控了,后面看看效果怎么样,感觉好少有人摆弄这个,pix好像倒是有人玩

飞控对于固定翼挺尴尬的。我是入门怕炸机才选的有飞控的,现在飞都是关掉飞控,fpv远航才需要飞控的协助,目视飞固定翼旨在练习技术,所以大多都不用飞控。就当飞控是救机用吧

网友:
新手确实可以减少炸鸡次数

网友C:
多练模拟,你会发现固定翼飞控没用,有时反而起反作用我的A3买来没装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对于固定翼挺尴尬的。我是入门怕炸机才选的有飞控的,现在飞都是关掉飞控,fpv远航才需要飞控的协助 ...

新手感觉好像有点用,老手是不是觉着太无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模拟,你会发现固定翼飞控没用,有时反而起反作用我的A3买来没装过机

可能心理作用吧,觉着带飞控,姿态高度什么都能遵循一定方案(有些会锁定倾斜度,爬升角等等),而且感觉操作也会比较简单,譬如转向

网友C:
航模玩的就是手动操控的乐趣,来个自动巡航飞机也就没意思了(不过加个飞控救机却实保险点,但事实上不浪的话大多炸机是故障造成,所以加了飞控也没太大用,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模玩的就是手动操控的乐趣,来个自动巡航飞机也就没意思了(不过加个飞控救机却实保险点,但事实上不浪的 ...

我这个就是新手愚见,高手肯定还是脱控才能更浪,我现在主要还是稳妥为主,我都打算找个笔直的大马路,先练练起来就降落的姿势

网友D:
飞控使用初期减少炸鸡,特别合适新飞机调整,调好后逐渐关掉飞控,个人支持使用,现在科技在进步,有好的辅助为啥不用,以前是没办法就得练技术,不参加比赛休闲飞还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使用初期减少炸鸡,特别合适新飞机调整,调好后逐渐关掉飞控,个人支持使用,现在科技在进步,有好的辅 ...

我请教个比较好奇的问题,起飞和降落开飞控么?还是说这个过程需要关闭的?还是全程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