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20-04-10):
请问有没有可能把
遥控器
的2档开关改成3档开关,换开关就算了,因为本人无知的试过,没用

网友A:
改不了,插线没有多余的线

网友B:
程序里也没有相应的端口

网友C:
旋钮加电阻可以改三段,二段理论改不了吧

网友D:
脑洞大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