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mm天线

楼主(2020-04-10):
请教一下,这种33mm的天线,是普通的导线嘛?只有一个焊点?原天线掉了找不到了,直接焊一段33mm的导线可以吗?

网友:
应该就是,如果有屏蔽层的话,不会全部包裹住的。

网友:
就是一段金属线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
这个接收机好用吗?我也想入,这个貌似有rss吧

网友A:
去淘寶網 買 2.4 天線 3DB 就可以  但是 你買的 會有 一條電線   有2各線的  中心的線接上剛剛你講的 那個點    電線的 外面接地  也就是接上 接收器的 GEN  4我都是這樣接  買過來 都換天線  這個沒 RSSI    有ADC 的 RSSI 你可以 查 影片  是類比RSSI 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寶網 買 2.4 天線 3DB 就可以  但是 你買的 會有 一條電線   有2各線的  中心的線接上剛剛你講的 那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