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关于alan的16sz回传问题

楼主(2020-04-11):
这是怎么实现的,能看转速电流电池用电量电压

网友:
同问,请楼下解答

网友A:
FUTABA SBS-01RB 无刷转速传感器
FUTABA SBS-01V 电压传感器

网友:
我刚卖了几个传感器,就可以实现回传

网友:
好像电调上可以实现数据的反馈,再经过F控回传!

网友:
用k电调 k有回传线 可以接f的原装接收机(有回传功能的)

网友B:
好盈v4 + jlog 也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盈v4 + jlog 也能实现。

jlog是什么鬼?
淘宝了一下,6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og是什么鬼?
淘宝了一下,600+

国内比较少,德国人出的一个协议转换用的小模块:http://j-log.e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v4 + jlog 也能实现。

转速回传是用jlog还是futaba的传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v4 + jlog 也能实现。

之前还想以后买vbct来看回传数据,如果能实现图片上的这些回传我觉得16SZ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 SBS-01RB 无刷转速传感器
FUTABA SBS-01V 电压传感器

不过实时电流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og是什么鬼?
淘宝了一下,600+

我咋没收搜到,能给个店铺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咋没收搜到,能给个店铺名吗

电流,电压,温度,转速数据都是直接从电调获得的
这个小玩意淘宝上好像有3.0版,叫 jlog 3.0 遥测系统

网友D:
不推荐现在再买Jlog了,出Jlog3的公司R2 Protoyping已经破产倒闭了。
擦,品控堪忧。我的JLog3 (S32)的传感器线原产出厂就接反了你敢信?
害的我弄了4天,把Futaba 18sz,Komsik 和Jlog3的所有文档和版本兼容性都测试过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推荐现在再买Jlog了,出Jlog3的公司R2 Protoyping已经申请破产倒闭了,品控堪忧。
XX的,我的JLog3 (S3 ...

前几天官网都挂了,今天看好像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og的官网和论坛慢慢在恢复了,之前是服务器出问题了。
JLog3 (S32)比较复杂,硬件是R2 Prototyping做 ...

好盈就不能自己出一个类似telme futaba的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电压,温度,转速数据都是直接从电调获得的
这个小玩意淘宝上好像有3.0版,叫 jlog 3.0 遥测系统
...

商家好像已经没有做了,看来近期是买不到了

网友:
希望大好能出一个,如果可以的话。
我记得好像F有专门的电压回传线,一头插接收,一头链接电调的正负极,可以实时回传电压,转速就可能要用楼上几位说的那个了

网友:
我用的18SZ,电调jive pro 120。回转需要一个K自己出的telme futaba版的。
记得是先要插在遥控器后面注册一下。遥控器分配序号。然后还要在遥控上设定点什么就完事了。好长时间了。忘记具体步骤了……
另外18SZ和16SZ可以插一张32mb~2GB的sd开,遥控器也要设一下,之后就可以把飞行数据存储在SD卡里了。需要回看数据的时候要去官网下个软件,安在电脑上,然后读SD卡数据,转换为CSV格式,可以用excel打开。时间单位是毫秒。

网友:
SBS-01C 电流传感器

楼主(2020-09-27):
引用 网友B:
好盈v4 + jlog 也能实现。

200A V4.1能用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A V4.1能用不

理论上来说可以的,我自己是用2.5或者2.6+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来说可以的,我自己是用2.5或者2.6+4.1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