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不可以,神奇机型试飞报告!

楼主(2020-04-1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很大很的胖子,整整6S 10P的电池都在他肚子里,全油门,抛飞,咻咻咻!!!!飞机上天。突然之间 图传显示飞机剧烈震动,紧接着就是菊花一紧,飞机空中解体,机身机翼分离,机身高速坠落。失火在地面傻傻等了一分钟,两片机翼在空中慢慢飘了下来~~~~~    心中万般惆怅啊
会到家中对着两片机翼发呆,缅怀逝去的大胖,突然发现柜子上有一个多年前留下的双子星机身,  大胖机翼,双子星机身,一个新奇的想法在脑海中慢慢浮现。。。。。。

大胖子

大胖子

坠落失火的大胖

坠落失火的大胖

双子胖

双子胖

双子胖

双子胖

楼主:
未完待续,后面有试飞报告,敬请期待~~~~

网友A:
解体原因找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体原因找到了么

找到了,原来大胖配的玻纤碳杆支撑不了6S10P的重量,起飞阶段升降舵拉的多了点,飞机过载了,就断了

网友:
这是要改手抛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原来大胖配的玻纤碳杆支撑不了6S10P的重量,起飞阶段升降舵拉的多了点,飞机过载了,就断了

10个6S1P的重量也是蛮辣手的,能碳管都能弄断。
你应该庆幸掉下来的地方没有人,否则,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网友B:
碎了一地的18650  心痛呀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C:
浩大的工程,改双发吗?

网友:
我用的6S7P,还蛮好的,很稳,买的加长翼也没用上。吃灰,加个V交流下啊,大佬

网友D:
才看到你加了加长翼,不加或许还不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碎了一地的18650  心痛呀

还着火了!仔细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浩大的工程,改双发吗?

其实根据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装机也是中乐趣,果断双发~

楼主:
啊呀,图片发早了!!!! 没错就是那双子星的机身 完美的和大胖子的机翼 拼接在了一起。 还真别说,对接触的吻合率还真高,原来双子星的机翼固定是前后都是粗的玻纤杆,而大胖子是前粗后细。 有了上次炸鸡经验,果断定制同尺寸的3K碳杆,3K碳杆,3K碳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希望广大模友谨记)   综合考虑,还是根据机翼的支撑来,采用前粗后细的布局。配件到货,动手就是组装。安装到飞机以后,做了静力测试,一个地方不能跌倒两次啊! 年代久远,照片找不到了,大家脑补画面。用两个箱子架在翅膀下,让飞机悬空,然后在上面压东西,我预计整机在5KG的重量,所以我用好几块6S10P电池,工具箱总重大概在10KG压在机身上,机翼严重上翘但是没断。就先这么样吧!!!
解决了飞机的强度,但是这毕竟是一架混血的啊,没谱啊,咱也没有风洞测试气动系数。本着只要力气大,门板也上天的宗旨。开始选择动力了,因为机体大小和6S动力确定的,我选择了2820  500KV电机,配合12 45的桨,据说单个推力可以达到2.7KG 这样两台就可以有5.4KG了,应该够了。   说干就干~
飞机越来越像样子了,但是心里还是发慌啊,所以先裸飞(不安装图传,飞控,433,云台……)纯手动,上天试试。
哇~~~~~稳定的一B ,果然越大飞机越稳。。。。天上飞了很多圈,近乎完美的动作落地~~~~~心里那个激动啊。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才看到你加了加长翼,不加或许还不会断

不加长 手抛的话飞不起来 毕竟我6S10P  没有滑跑,推重比必须达到0.7 抛的成功率才高

网友:
我还以为是在放鞭炮。。。

网友E:
感觉你这样改,没有单发的胖子效率高,胖子的翼型感觉不适合,fpv载机个人感觉尾推好,摄像设备可以远离振动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你这样改,没有单发的胖子效率高,胖子的翼型感觉不适合,fpv载机个人感觉尾推好,摄像设备可以远离振 ...

你讲的对啊,效率的确单发高,但是双发稳定啊。关键我变废为宝啊,不然机翼机身都扔了怪可惜

楼主:
最终看着裸飞这么稳,上了一套闲置的果子飞控,433,三轴云台,然后咸鱼淘了个山狗,齐活!!!!!有了之前的装机经验,很轻松的都把各部件安装到位。选了风和日丽的一天,没想到到了飞场才发现,这个风啊,不是一般大,目测估计有四级以上。本来打算放弃试飞,后来发现风向和跑道还是平行的,做好地面测试,发现方向舵有点偏,于是做了遥控微调,心一横。直接起飞模式,升降舵翘起一个角度,手动油门最大,小碎步一抛,当年哥可是丢标枪的,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看着裸飞这么稳,上了一套闲置的果子飞控,433,三轴云台,然后咸鱼淘了个山狗,齐活!!!!!有了之 ...

恭喜恭喜。

网友D:
楼主,你单机大胖是多大的桨啊?我大胖不装加长翼,3200的6S7P 3525电机,13寸桨, 感觉效率不高!飞了107分钟  112公里,动力已经很弱了,降落了,下来3.6V了!    不知道装加长翼或者换桨  会不会效率更高!

网友:
恭喜杂交成功,喜得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单机大胖是多大的桨啊?我大胖不装加长翼,3200的6S7P 3525电机,13寸桨, 感觉效率不高!飞了107 ...

大胖我身边有好多人在玩,有装2820的,3515的,4255的。我用过朗宇2820-900的电机,豪克1260木桨,起飞重量3.7kg。用过朗宇3515-800kv的电机,豪客1380木浆,4.5kg起飞重量,用的都是4s电池。胡总用双天4255-550电机,1470apc螺旋桨,起飞重量5.5kg,6s电池。全部都是用手抛起飞的。因为没跑极限,所以不知道效率怎么样,只知道起飞比较轻松,跟拍稳。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单机大胖是多大的桨啊?我大胖不装加长翼,3200的6S7P 3525电机,13寸桨, 感觉效率不高!飞了107 ...

加长机翼对于航程和留空是一定有好处的,至于电机方面很有讲究,建议可以去参照电机参数表,不同电机,不同电压,不同KV,不同桨矩,不同螺距,都有影响,这个要经过专门的测试。找到一个最稳定的状态,最稳定 经济的巡航电流 ,巡航速度,往深了说,每台飞机都有自己的飞行曲线,比如多少海拔下能达到的平飞速度是多少,多重的飞机在什么高度以什么速度巡航最经济。  我们这个其实也不用讲究这么多,就是不断测试就好了,设置一个固定速度盘旋,看巡航电流。做好记录。都说好飞机是调出来的。我记得我大胖那时候飞了111KM  用电44.4%  就是3525 560KV 13*6.5桨

网友:
为什么要加长呀

楼主:
不加长飞不起来啊,6S 10P啊

楼主:
为了测试这飞机的性能,定高定向,标准目标,走你~~~~~

楼主:
6公里远 巡航电流11左右,感觉有点费电啊,我记得当年大胖才5A这样,难道双发机就这么费电吗,没事没事,继续往前飞。已经看到了远方的小岛。 电压21.8V ~~~~~海上风景还是不错的     距离来到了10KM  巡航电流9A估计有点小顺风, 飞机总的飞行时间41分钟  总航程36公里了。此时5.8G图传依旧相当清晰,从视频里已经可以看到海面分界线了,黄色和蓝绿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6公里远 巡航电流11左右,感觉有点费电啊,我记得当年大胖才5A这样,难道双发机就这么费电吗,没事没事,继 ...

双发颜值高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加长飞不起来啊,6S 10P啊

难飞,炸两次了还没上天,第一次飞了10米高就掉下来了!第二次没抬头:没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飞,炸两次了还没上天,第一次飞了10米高就掉下来了!第二次没抬头:没飞起来

我倒是次次成功,没有抛炸过

网友D(2020-06-05):
引用 楼主:
加长机翼对于航程和留空是一定有好处的,至于电机方面很有讲究,建议可以去参照电机参数表,不同电机,不 ...

你说的飞111公里耗电44%这次装加长翼了吗

楼主(2020-07-11):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飞111公里耗电44%这次装加长翼了吗

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