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灵活的手抛改V尾小胖子

楼主(2020-04-11):
图便宜,某巴巴买的手抛机,结果到手尾巴杆是歪的,想起来Gosong大神改的v尾,这应该是最优解了吧,于是模仿之~
类似的配置,1s8520尾推,伟力911主板倒置,v尾混控,没开副翼,有腹鳍防止桨触地,起飞60克以内。机身劈开掏空…(吐槽一下这手抛机的重量,去掉钢球还有38克,以前买的那款稍微贵点,去掉钢球只有29克)

楼主:
视频在此

网友A:
911接收板如何设V尾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1接收板如何设V尾混控

911接收本来就是固定翼模式,,舵机在911上是副翼和升降!

网友B:
改的比我的优秀多啦。

网友C:
手艺特别好,你这么挖,空机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接收板如何设V尾混控

遥控支持混控就可以,和接受板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比我的优秀多啦。

那不能,还是大神的创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特别好,你这么挖,空机多重?

谢谢,记不太清了,这个手抛本身比较重,我记得机身挖掉了不到十克,感觉不值得,鸡头裂开n次,机身断过一次

网友D(2021-05-12):
这么改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
机头朝前,向右打方向,应该那边翘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改重心在什么位置

一样的,机翼弦长前三分之一附近

网友E(2022-03-08):
改的太漂亮了!想请教下大佬 怎么掏空机身呢

网友F(2022-05-20):
用的什么桨推力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桨推力多少

8520加55毫米哈博森桨,推力三四十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的太漂亮了!想请教下大佬 怎么掏空机身呢

美工刀,竖着劈开再挖,机头不要挖太空,不耐炸

网友:
马达如何固定的啊

网友F:
什么动力 什么桨的如何安装的

网友G(2023-03-31):
请问推力线怎么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动力 什么桨的如何安装的

8520空心杯,机尾挖个洞打点胶塞一半进去,就是散热有点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推力线怎么找啊
我这个动力比较小,反扭影响不大,没找角度,平行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