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你的 飛控可以支援 6S 電壓偵測 不論是 F3 F4 都可以

楼主(2020-04-11):
讓你的 飛控可以支援 6S 電壓偵測  不論是 F3 F4 都可以
一般來說飛控 很多飛控 不支援6S 電壓 偵測與輸入 因為會燒壞
原因是 飛控 降壓器最大 電壓 只能 4S 16V  (5V-16V之間)
STM32F3 F4 都是 STM 公司它的單晶片CHIP 3.3V 運作(1.8V-3.3V)
OMNIBU  F4
它的降壓器 是並聯的 VBAT
讓你的 飛控 能夠支援 6S 電壓偵測 而不燒壞降壓器 有兩種方式
第一 跳過 VBAT 電壓輸入 找出 飛控 其他ADC 有 電流偵測點 和 RSSI 替換 VBAT電壓 請注意 電流計的點和RSSI ADC IN 它是沒經過分壓電阻  所以不能直接接上 6S 電壓  並須外接 衰減10電路  接分壓電阻兩個  最低限度必須是1K 接地然後 10K接上6S以下電壓    1K10K 中間點接到飛控   電流計OR RSSI
F4 標準版都有 電流接點 和 RSSI
之後 地面軟體 resource 切換功能
resourceADC_BATT 1 C03   這是電壓偵測 有經過分壓電阻 可以30V以下
resourceADC_RSSI 1 C01    RSSI 類比  沒有分壓電阻  只能\最大電壓 3V
resourceADC_CURR 1 C02  電流計 ADC  沒有分壓電阻  只能\最大電壓 3V
resourceADC_BATT 1 NONE
resourceADC_RSSI 1 NONE
resourceADC_CURR 1 NONE
-------------------交換其他的點-------------把電流更換電壓記得要接上分壓電阻----------------
resourceADC_BATT 1 C02    記得要接上分壓電阻-
save
之後飛控 需要上電 有三種方式
第一分電板的 5V 給飛控 輸入點5V 地方 我個人是用這方式
2分電板 的12V給飛控  VBAT
第三 分電板的12V接再VBAT   然後 分電板的5V 接上二極體然後再給飛控5V 輸入點(不建議用第三太複查)
第二  大多用在MINI F3 F4 因為它們可能沒有電流接點 和 RSSI   我遇過這種飛控  然後MINI F3 F4只能4S 進入VBAT
這時候 在飛控 VBAT 輸入點
在外掛一組 分壓電阻 4.7K 47K
4.7K 接地  47K接輸入電池電壓    4.7   47K 中間點 接到VBAT
降壓器需要5V 以上 才會有動作但是你接了 又一次分壓電阻 所以 MINI F3 VBAT
接點 只會 3V 以下MINI F3 的降壓器不會動作  但是地面軟件需要調整 電壓倍數
10被改成1倍數然後 110部分 自己微調 需要用電表量
最後 MINI F3 F4 5V輸入點  需要 從分電板的5V接上
分電板的5V 接上2極體  2極管變成 4.3V MINI F3 F4 5V 輸入點
----------------------------------------------------------------------------------------------------------------------------
最後 告知大家 分電板的地線 GEN 一定要和分控GNE   接上去
分電板的 5V OR 12V 供應給你的CAMERA 5.8G圖傳 接收器
不要在從 飛控取電 例如5V 12V等等飛控上面降壓器 電流沒那麼大
INAV 我沒用過 不知道INAV新版是否支援 RESOURCE 指令
不能的話 只能 從 重新編譯方式

网友: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2021-09-04):
这么好的帖子居然没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