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油门,电机抖一下就不转了,然后一直滴滴滴

楼主(2020-04-11):
上次还好好的,今天突然这样了,一推油门,电机抖一下,就不转了,然后一直滴滴滴。电调是好盈40a,xxd的电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估计是无刷电机其中哪个线不通电子了,把三根线拔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无刷电机其中哪个线不通电子了,把三根线拔了检查看看

谢谢回答,换了个新电机还是一样,之前断过一次,电机断线是通电一直抖,不像这种只抖一下子。

楼主:
咱们论坛好像看不了动态图吧?

网友B:
换电调呀,还有啥好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呀,还有啥好试的。

当然是想找原因修修呀,电调总共用了不到5次

网友:
重新较准下电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想找原因修修呀,电调总共用了不到5次

换个电调试,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电调坏了,别的还试啥呢。

网友C:
电调断网了!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我的电调摔过后也出现过这一现象,后来发现电解电容断线了

网友:
检查电调的三路猫管的输出是否正常?电源沥波电解电容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断网了!重新设置油门行程试试

又重新校准了一遍,真的好了,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又重新校准了一遍,真的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