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飞控S.Prot回传数据

楼主(2020-04-11):
大通miniF4飞控  BF固件 Jumper r1 接收机 S.Prot 回传
回传信息如下~
AccX     X轴加速度?
AccY     Y轴加速度?
AccZ     Z轴加速度?
TQly     求解释
RSSI     信号强度
TRSS    求解释
RxBt      是什么电压?
Tmp1    是什么温度?
Tmp2    是什么温度?
VFAS     是电池电压
A4         是电池单片电压
Curr      是电流
Fuel      求解释
Hdg      是陀螺仪

网友:
同求  求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TRSS 我觉得应该是接收机回传给控的信号强度  你想啊飞控板上R是输入T是输出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RSSI:接收机接收信号强度
RxBT:接收机电源电压
A2:不知道是啥……
VFAS:电池电压
Hdg:地磁传感器角度(指南针)

AccX:加速度计X轴数值
AccY:加速度计Y轴数值
AccZ:加速度计Z轴数值
Tmp1:温度,不过这数值两万多度,=。=!飞控上也没有温度传感器吧。

A4:单块电池电压
Alt:高度(气压计)
VSpd:爬升率

网友:
AccX     X轴加速度
AccY     Y轴加速度
AccZ     Z轴加速度
RSSI     接收机信号强度
RxBt      接收机电压
Tmp1    飞控核心温度
VFAS     电池总电压
A4         电池单片电压
Curr      瞬时电流
Hdg      罗盘方向
GSpd  飞行速度
GPS  经纬度坐标
0420  距离起飞点距离
GAlt  海拔高速

我的只有这些
分控不同
飞控和遥控器固件不同
外属设备不同
都会显示不同

楼主:
谢大神指点~!
大通曼巴 F4 mini飞控  BF固件版本4.1.1 bn220GPS  Jumper r1+ 接收机 S.Prot 回传
信息
AccX     X轴加速度
AccY     Y轴加速度
AccZ      Z轴加速度
TQly     求解释
RSSI     接收机信号强度
TRSS    求解释
RxBt      接收机电压
Tmp1    飞控核心温度
Tmp2    未知
VFAS     电池电压
A4         电池单片电压
Curr      瞬时电流
Fuel      已用电量百分比
Hdg      罗盘
------------------------------------
未解决的是TQly     和TRSS 代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