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副翼向左不能满舵

楼主(2020-04-12):
副翼升降遥控杆向前后右都没问题,向左大概50%左右再向左副翼舵机就没反应了,原厂x6控,舵量80%,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我设置十字盘时候如果设置成方框的图标就会侧边打不满舵。选画圈的就好了,楼主尾无刷改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十字盘时候如果设置成方框的图标就会侧边打不满舵。选画圈的就好了,楼主尾无刷改成功了吗

改好了,航线尾巴没问题,大力油门甩尾30°,不知道锁尾感度调高会不会解决,这几天有点忙,没时间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置十字盘时候如果设置成方框的图标就会侧边打不满舵。选画圈的就好了,楼主尾无刷改成功了吗

原来用的就是90度的,不能打满舵

楼主:
解决了,遥控器校准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