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ex 72m遥控水下穿透能达到多少米啊?谢谢

楼主(2020-04-12):
网上资料也查不到,感谢大家

网友A:
一般由使用环境和电波波长,发射功率决定。波长越长穿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米左右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由使用环境和电波波长,发射功率决定。波长越长穿透越好。

嗯,大概多少啊,不太懂那些数据原理

网友C:
不知道,但是大家普通玩玩也够了,再深压力就太大了。如果实在不放心,自己用压力开关做一个自动上浮的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但是大家普通玩玩也够了,再深压力就太大了。如果实在不放心,自己用压力开关做一个自动上浮的控制 ...

好的,谢谢,其实也到不了那么深,一米之内感觉也就差不多了,太深也不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