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谁用过lynx出的小兔子msh380金属尾波?

楼主(2020-04-12):
我的小兔子有严重的尾部震动问题,尾巴上的东西换了一个遍,解决不了,现在想也许是塑料尾波的问题,不知道换金属的能不能解决。寻遍淘宝,只有一家在卖lynx的改装件,这东西挺贵的,不好用就是在浪费钱,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烦请用过的大佬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尾巴震?会不会是皮带没拉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震?会不会是皮带没拉紧?

各种松紧度都试过了

网友:
这机子值得这么破费吗?

网友:
桨夹推力轴承垫片安装反了吧。

网友:
没什么用。。可以参考论坛480的调整方法。或者,50包邮解君愁

网友B:
38兔子的尾巴震动不是尾波箱问题。是尾桨夹设计公差原因,里面的轴承不容易安装到位,或者暴力安装轴承时候造成尾桨夹轴承损坏。我安装时候用长螺丝把轴承慢慢带进去的。现在飞机的震动值很小,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尾桨夹部分是否有异常。我那个飞机的金鱼尾始终没有解决,目前怀疑是主轴和大齿盘那里的固定螺丝孔太大,主轴在大齿盘里面有旷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兔子的尾巴震动不是尾波箱问题。是尾桨夹设计公差原因,里面的轴承不容易安装到位,或者暴力安装轴承时候 ...

我的金鱼尾问题解决了,锁尾很好,只有震动问题

网友:
可以试用原意大利MSH380金属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