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玩的这种mini-mono,感觉桨小了。

楼主(2020-04-12):
闲鱼上有好几家在卖的半成品,做工不错,壳加电机舵机和五金,本来自己配了个好盈海王40A和3s2200电池想给小朋友玩,但不能起滑,感觉是不是桨小了,原配是430的不锈钢桨,所用的电池开小风洞带435桨跑的飞快。

网友:
挺像飞轮的成品船的大小。

网友:
船壳是硬伤

网友A:
是塑料船壳吗?多大尺寸?

网友:
我也刚买个同款,准备当陪练的。电调还没到货,用了个新西达30A的电调试了试水,不敢推油门。风浪也大,没看出什么来。不过看着浆角也不小,角度也挺大,2835电机也不小,动力应该还可以,配45厘米ABR的船壳,应该推得动。
壳可是揪心,估计撞一下就粉粉碎了,或者舵钩一下硬物,就怕连船后板都裂开。所以舵片上下两个螺丝的下面那个应该用尼龙的,越不结实越好。

网友:
ABS塑料壳。买一个树脂的船壳的价钱买这么一套,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25元一个船壳,买了两个,不过现在涨价到了60,准备夏天开始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塑料船壳吗?多大尺寸?

是塑料的,质量不错,开小心点别撞岸就好,45CM长。手头一堆卡桨,大大小小都有,就是没螺纹桨,不然就好试了。有没有谁把这船跑开心了。

网友:
换个大一点的浆试一下,比那些玩具船强不八少!

网友:
其实自己玩高兴就好,何管他人悲与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楼主:
死活不起滑,怪了,手头又只有插桨,做了个桨座,过天用432的CNC试试。

网友B:
我也同款绿色,楼主把把电机往上调点就起滑了。2s电池调到最上速度最快。3s电池在最上很容易翻船,电机放在中部很稳。刚开始我电机放在最下面 也不起滑。后看论坛知道三点一线,就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款绿色,楼主把把电机往上调点就起滑了。2s电池调到最上速度最快。3s电池在最上很容易翻船,电机放在 ...

好的,太感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B:
楼主换432 啥效果

楼主(2020-05-17):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432 啥效果

最近事太多,还没时间去试,等试后一定告知。

网友:
这船我刚好也在玩。原装的是可以起滑的。用的3s电2200mah、25c。起滑后很稳定,不点头。可中速转弯。

网友:
貌似是青少年组别,mini mono st,2s,跑六分钟?

楼主(2020-08-10):
好久了,来报告一下,找到跑不起来的原因了,电调设置反了,搞成倒车状态,还没习惯用双向电调,不知道好盈其他的正车和倒车功率是否相同,设置对后432用3S跑跑得飞快,但有浪跳得也厉害,应该还是430合适,但。。。。。。。。。。没让我有机会再重新使用430,前天跑时可能打到鱼了,跳了一次后,马达会转,推力消失,后来沉了,估计是哪里出现裂纹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省心的小船,娱乐用很合适,在合计着再买上一条。

网友:
很稳很稳的一条船, 材质变一下就好了。

网友:
ABS的,就是跑跑裂裂开,漏水。 粘缝,不太好粘。

网友C(2021-02-25):
我的首航就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首航就沉了

我的也跑沉了,不过当娱乐这船很不错的,现在还想的是否再买一条

网友:
船壳这么脆 如果给船壳刷一层环氧树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跑沉了,不过当娱乐这船很不错的,现在还想的是否再买一条

具体是怎么沉的。。刚买了这个船

网友:
船会插进水底,浮不出水面

网友:
标准的 mini mono船, 带防翻,abs材质,厂家建议3s, 我用的2s 不起滑, 玩了几次,开裂了,漏水,网上卖的abs胶都是快干的,不好粘,自己不好粘,尤其是防翻仓,想用704粘,一直没动手。

网友:
结合处开裂,原来粘的就不好。这种abs的船,估计不好粘。

网友D:
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有没有好的办法。谢谢

你用的什么胶水啊

楼主:
我的不知道是轴系还是桨出问题了,空转,然后没有救援船,没等得到漂亮到岸边,如果再买,估计会买船壳自己粘,胶选好,最好有弹性的。

网友:
不好粘,尤其是防翻仓内侧靠船舱那一溜不好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款绿色,楼主把把电机往上调点就起滑了。2s电池调到最上速度最快。3s电池在最上很容易翻船,电机放在 ...

什么叫三点一线

网友:
还好没买,看大家的评论这条船不太好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不知道是轴系还是桨出问题了,空转,然后没有救援船,没等得到漂亮到岸边,如果再买,估计会买船壳自己 ...

我估计是你的螺旋桨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是你的螺旋桨掉了

我也估计是打到鱼了,因为轴系已经加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估计是打到鱼了,因为轴系已经加固了。

卖家让我 给螺旋桨后面的螺母上点螺丝胶,说怕掉。

网友:
这个船不倒车船桨就不会掉,平常跑一下还是不错的。最主要便宜
来自微站

网友F(2021-11-24):
这个船的轴是2mm的,很容易断轴,里面空的地方一定塞满泡沫块,就算进水也不会沉的,我玩这个船都捞了三次了,最严重的一次盖子飞了,灌满了水,就剩船头飘在水面上,也捞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船的轴是2mm的,很容易断轴,里面空的地方一定塞满泡沫块,就算进水也不会沉的,我玩这个船都捞了三次 ...

感谢,我又买了一条,抽空装一下,这次防沉要做好了,轴也要检查下,不行换3的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又买了一条,抽空装一下,这次防沉要做好了,轴也要检查下,不行换3的轴。

换3mm的轴,轴承不太好买。法兰边的mf73zz,中间的mr73zz,桨也只能用3mm卡扣的了,要是直接买淘宝上3mm的一套外径是8mm的,这个船搞了个非标件8.5的轴,所以只能换轴承,轴心

网友:
标准3s电池,应该很好起滑,在水边玩玩。 大折腾没意义,外壳不结实

网友F:
我的已经改成了6s,腾翔1515 2240kv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改成了6s,腾翔1515 2240kv马达

这动力有点吓人,不过转速上4万应该声音会好很多

网友G(2022-03-29):
看楼上也有兄弟在问。刷环氧加固是否可行?

楼主(2022-05-03):
引用 网友G:
看楼上也有兄弟在问。刷环氧加固是否可行?

这壳用不着,正常水里跑强度够了,撞岸边什么材料也不行,这船就是玩的省心,不用太折腾,不如多买套壳备的。

网友D:
这船跑几次,防翻仓与船仓之间也漏水的话,有什么好办法来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船跑几次,防翻仓与船仓之间也漏水的话,有什么好办法来粘好?

防水堵漏很便宜,而且干后是软的,直接喷防反仓里,但要注意堵好排气口,不然流出来清洁的化外壳会发白,影响了外观。

网友H(2022-08-11):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改成了6s,腾翔1515 2240kv马达

请问一下,6s电池选的哪款?能否给个链接,我找了好多6s电池都好大啊。。。放不进。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也同款绿色,楼主把把电机往上调点就起滑了。2s电池调到最上速度最快。3s电池在最上很容易翻船,电机放在 ...

同问,三点一线是个什么原理?不是说要尽量减小出轴与水面的夹角角度么?

网友I(2022-11-06):
引用 网友H:
同问,三点一线是个什么原理?不是说要尽量减小出轴与水面的夹角角度么?

三点一线的意思是,你拿一把尺靠在这船底、然后看阶梯船尾部还有出轴的点三点一线,差不多就是一条船的推力线了,当然这也只能是个参考具体情况还要看你的动力配置船的重心和浮心在哪里,剩下的就要凭借自己的经验了。我画了个简图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一下,6s电池选的哪款?能否给个链接,我找了好多6s电池都好大啊。。。放不进。

我用的之前玩450直升機的電池 現在應該不好找到這個尺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点一线的意思是,你拿一把尺靠在这船底、然后看阶梯船尾部还有出轴的点三点一线,差不多就是一条船的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