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飞控测评 | 顶翔电子固定翼专用飞控——Z3油动和电动版

楼主(2020-04-12):
今天给大家测评一下顶翔电子出品的固定翼专用飞控——Z3飞控测评视频在此,时长18分钟,请在WIFI下观看哦~

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模友还可阅读以下简要测评文章~

Z3飞控有油、电两种版本可选,可用在常规布局、飞翼和V尾飞机上。据了解,这款飞控能与市面上大部分遥控器兼容,支持DSM、SBUS、PPM这3种制式,但不支持与接收机独立通道连接。

我拿到的Z3飞控选配了设置卡,这样就能比较简单地进行参数调整了。

油动版航模飞控目前在市面上很少见,我查看顶翔电子的官网了解到,这款油动版飞控是根据油动飞机的震动,优化了滤波算法,消除了发动机震动对飞控的影响,能在甲醇飞机和汽油飞机上使用,不过说明上没有提到涡喷可不可用。

相比电动版,Z3油动版增加了油门舵机的行程调节以及怠速位置的设置,防止返航模式时油门过低熄火或者油门舵机超行程别坏。这个油动版飞控的出现让模友在飞机的选择上更加丰富。

配有GPS,可以实现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提升了航模的训练及飞行安全。

除了油动版包装盒上贴有标签,油动、电动飞控从外观上看简直是双胞胎,防止搞混我将给它们贴上了标签。

安装前先进行说明书的阅读,字很小,视力不好的建议拿个放大镜。说明书分为快速安装指引和其他说明,这种说明书的逻辑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一般使用者会跳过快速指引,去看最详细的内容,而这个说明书的快速指引是安装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所以要从头认真阅读。

据说明书上介绍,这款Z3飞控共有五种飞行模式:返航模式、普通增稳模式、安全模式(自稳模式)、3D锁定模式和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3D锁定模式,这种多样化的飞行模式,在入门级飞控上比较少见。

安装飞控主体时,区别于一般飞控正面向上的唯一安装方式,Z3飞控只要保证箭头向前,可以正面朝向上、下、左、右4个方向安装。

进行第一步设置时,说明书讲到要将遥控器各通道均设置“正向”(摇杆上推、右推数值增大),大家一定要注意此处规定的“正向”与遥控器通道正向的差别,这个我当时就没有留意。

通电自检后,飞控会进入加锁状态,所有通道无法动作。此功能和多轴飞控很像,但在固定翼飞控上出现就有些多余了调试时需要插上设置卡,插头在飞控的侧面,设计有些不人性化,机舱较小的话插线相当费劲。

设置卡要在通电后插接,要不然会无法进入界面。这一点在飞控说明中并没有提到,只写在了设置卡说明书中,所以两个说明书都要仔细阅读。在选择布局类型设置中,可以选择常规、三角翼和V尾。但在说明书中该步骤描述为设置翼型,这个用词就有些不太标准了

四个飞行模式在三档开关中只能设置三个,在设置卡菜单中的第一条,SP1、2、3可以对应不同的飞行模式。水平补偿和感度设置需要边飞边调,新手使用的话,这个步骤可能还需要教练或者老玩家协助进行了......

小编在地面测试时发现修正会超舵机极限,多次寻找也没发现在哪里设置,遥控器的通道行程设置对飞控的修正量无法限制。咨询厂家后得知,这项设置在说明书中的调节感度部分【Angle Gain】选项,被称作调节角度感度的大小(百分比)。刚开始还没明白,试了一下才发现是通过这个数值来调节升降、副翼和方向舵的修正行程,防止飞控控制舵机时超极限损伤舵机或舵面。

比普通增稳飞控,Z3飞控搭配GPS可实现返航,根据自己飞机情况和飞场情况,在设置卡对应菜单中设置就可以。高度每5m为调节量,速度每5km/h为调节量。

设置好电动版,小编又安装了油动版,通电后发现设置卡中的菜单与电动版一模一样,都有油门舵机的设置选项。这样来看,再次验证了小编在上文中关于双胞胎的说法。

在油门菜单中,有正反向和行程的设置,建议在解锁前将顶丝松掉或者连杆摘掉,否则容易在通电后设置前别坏舵机。设置正反向后将油门杆放在中点,调整遥控器内置微调使连杆摇臂垂直,风门半开,拧紧顶丝。再通过设置卡设置大小行程,正向就是风门全开,反向就是风门开一个小缝,这个要根据发动机怠速时状态来调整了。

总而言之,顶翔的Z3飞控是一款功能很强大的飞控,尤其是支持油机,此处需要有掌声。飞行模式多样化,适合不同阶段玩家使用,配有GPS,可以实现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让玩家飞行时更心安。搭配设置卡,调参简单快捷。

美中不足的是说明书编写有些混乱,有些标注和功能讲解的不是很全面详细,希望后续厂家可以对说明书进行改进。

本次航模情报局带来的Z3飞控测评就结束了,详细内容请点击开头的视频观看~

网友:
使用感觉比其他的有点麻烦,但支持油机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说说价格好让我死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价格好让我死心,哈哈

带设置卡四百多吧,他们店里有卖的

网友:
迪乐美今年出了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用过,挺香的

网友:
Z3 在油机上 最近顶翔还研发出了 Z3 FPV版 带OSD

网友(2020-05-15):
带上FPV去远航| 顶翔Z3飞控又添新成员 Z3-FPV顶翔Z3飞控又添新成员 Z3-FPV
Z3系列飞控是将电子与计算机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控制理论、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相结合应用到飞行领域的的产物。随着各类传感器的应用,软件的更新升级,通过无线电遥控技术、先进的飞行控制算法、数据快速分析处理、实时语音播报等,可以辅助飞机更加安全的飞行,降低飞行的技术门槛,让更多的人享受到飞行的乐趣,从而进入到固定翼一个暂新的智能飞行新时代

Z3-FPV是一款专用于固定翼第一人称视角飞行的飞控,飞控自带OSD将飞机实时高度、速度、电压、姿态、距离等等重要信息叠加在显示屏上。支持2-6S输入的PMU电源管理模块在给飞控提供稳定供电的同时能实时采集电池电压、电流的数据,给FPV远航提供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适用于常规布局固定翼、三角飞翼和V型尾翼飞机。它与接收机连接,对固定翼进行飞行控制。

   Z3-FPV飞控支持五种飞行模式。返航模式可在任意情况下让飞机安全返航到起飞点盘旋。普通增稳模式下可充分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安全模式,可让飞机定高定向稳定飞行。3D锁定模式可锁定飞行姿态,满足玩家特技飞行需求。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可让玩家全自主控制飞机。

  并且在遥控器信号失联、失控时自动切换到返航自驾模式,让飞机安全返回起飞点. Z3-FPV采用独创的拨杆方式进入水平校准,触发方式简单,无需连接电脑,更加方便快捷。

   产品特点介绍

1,OSD信息显示功能:飞行数据实时监测

飞控内置OSD会把飞机实时高度、速度、姿态、距离等等重要信息叠加在显示屏上。

在配合Blitz-DT9及RXC9M接收机使用时可实时回传给遥控器飞机电压、高度、速度、姿态、距离、卫星信号等等信息并能进行语音播报,并在飞机降落后记录信息最大值、平均值等数据以供分析。

2,独立的PMU电源管理模块:稳定的供电保障

3,一键返航&失控返航:安全飞行的保障

在有需求时拨动遥控器返航开关,飞机会保持当前高度*(默认手动触发返航时高度低于60米时飞机会爬升到60米,高于120米时会降低到120米)自动驾驶返回到起飞点并盘旋(默认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返航速度、盘旋半径等参数可根据飞机的属性在编程卡中设置。

  具有失控保护功能(DSM、S.BUS接收机自动激活,PPM接收机需设置失控保护),当飞机飞出遥控范围或信号不良时,Z3-FPV飞控会自动接管飞机,高度*保持100米飞回起飞点并盘旋(盘旋半径50米)等待您重新控制飞机。

4,可支持市面上大多数接收机(DSM、S.BUS、PPM)

Z3-FPV能够与市面上Spektrum,Futaba,DetrumTech及其他所有遥控器兼容,支持DSM、S.BUS、PPM接收机。

5,参数设置简单直观

通过与Detrumtech的编程卡连接,方便参数设置,操作简单直观,。

6,技术信息:

*主控IC-32位高性能ARM内核处理器、6轴MEMS陀螺仪芯片、气压计

*控制算法-自主研发姿态解算及控制算法,支持常规翼、三角翼和V型尾翼布局飞机,支持特技3D飞行。

*飞行模式-五种飞行模式 :陀螺仪关闭模式(手动模式)、增稳模式、3D锁定模式(特技模式)、安全模式(定高定向)、返航模式,可在飞行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

*感度调整-可使用三合一编程设置卡调整感度及感度方向

*固件升级-具备USB升级功能,顶翔持续更新功能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