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周岁的x3整个大保健

楼主(2020-04-13):
x3五周岁多了,陪我正经入魔到正规的一台飞机,陪伴这么多年,以前觉得360就很好了,不会再去飞大的,后来全面只飞700了,小飞机就一直闲置吃灰。
以前的配置是富丽的215舵机加上银色的deko6125,后来换成了GDW的一套,现在变更成一套银色的1102+6125,陀螺仪从黄灯k8变成neo vlink。电机之前是蝎子2520,现在换成了新款鞋子2520,换了涂装,电调这不用说吧,emmm某丽红红的哈哈哈。准备后期升级蝎子k80。

侧板是冰人的,2.0mm厚的。坦克,炸鸡从来没坏过

给电机买的漂亮热缩管

新款涂装是好看的

精致了不少

焊接短线,这样布线刚刚好,直接装在里面,这里注意,我给电机重新包了一套热缩管。好看吧

很简洁,舵机线自己做了短线,一点也没有多余的线。看上去非常是舒服

侧面

这里是旋翼头大保健,拆下来,上油

重新组装,我这五年一直都是这套塑料件,就没坏过

配上halo大桨。泰世的飞机配halo桨是真的好看,kkbd的塑料尾桨

给新头罩上橡胶圈

天线固定方式,logo的

这线走的真的舒服,同时给以后回传多加上了位置

这里推荐某丽的5mm横轴扳手,顺带可以调节拉杆长度调节螺距的时候很好用,比手拧精准多了。这就是某丽精度?还有人嘲笑我也是看不懂了

最好放上一张360-380级别的投票,飞机好不好,看看投票就知道了。
没抬杠的意思,仅供参考。

最后,晒一张完成图

网友A:
好是好,但有人注重质量,有人注重性价比。oxy4 max完爆以上所有飞机,但飞的人没有几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是好,但有人注重质量,有人注重性价比。oxy4 max完爆以上所有飞机,但飞的人没有几个呢。

Oxy确实精度好,就是性价比有点低,空机能买一套3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是好,但有人注重质量,有人注重性价比。oxy4 max完爆以上所有飞机,但飞的人没有几个呢。

有钱奥迪没钱奥拓,各买各的没毛病吧?

网友B:
楼主转飞700后,X3就打入冷宫,这次重新启用,是觉得700不方便呢还是怀念X3手感?本人水平渣渣,好奇高手们一览众山小以后的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转飞700后,X3就打入冷宫,这次重新启用,是觉得700不方便呢还是怀念X3手感?本人水平渣渣,好奇高手们 ...

700需要用到车,x3准备修好丢办公室,下楼就可以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奥迪没钱奥拓,各买各的没毛病吧?

是的,所以不能说奥拓不好,至少奥拓对得起他的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需要用到车,x3准备修好丢办公室,下楼就可以玩

确实700麻烦,X3也不小了,羡慕楼下能玩

网友C:
富丽那个狮子盘调平器也挺好用的 不用拆悬疑头

网友:
这走线真舒服,值得强迫症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丽那个狮子盘调平器也挺好用的 不用拆悬疑头

赵哥我穷买不起调平器只能用眼看

网友:
鱼矿分飞机

网友D:
求最后一图墙上架子的链接,或者关键字,认真的,感谢感谢!

网友:
x3的手感确实非常好,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小飞机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奥迪没钱奥拓,各买各的没毛病吧?

这话说的我觉得没毛病。就是这样的。

网友:
小鱼~~干~~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最后一图墙上架子的链接,或者关键字,认真的,感谢感谢!

竹墙架

网友E:
请问楼主X3的侧板是自己设计自己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X3的侧板是自己设计自己切的吗?

冰人的2.0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