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身轴线的问题,专业人士指点一下

楼主(2020-04-13):
模型飞机“机身轴线”是怎么定义的,难道就是机头到机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的任意两点距离?

网友A:
一句说不清,我只能引一下你!建议你去认真看下模型飞机的设计图纸,网上多的是,一看就能明了!图纸上都画有轴线,注意看轴线左右两端。多看几张图,找到共同之处,答案呼之欲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说不清,我只能引一下你!建议你去认真看下模型飞机的设计图纸,网上多的是,一看就能明了!图纸上都画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句说不清,我只能引一下你!建议你去认真看下模型飞机的设计图纸,网上多的是,一看就能明了!图纸上都画 ...

要不你找几张图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