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天的前三点涵道机都能关油滑降

楼主(2020-04-13):
对于前三点涵道机来说,四边收油并转向,基本对正跑道后襟翼开满同时保持低头下滑状态,在离地一两米高度拉平,半米以下高度轻微抬头即可。

有襟翼开襟翼,没襟翼可以早点拉抬头
但也有一些没襟翼的同时稍微速度高一点拉一点抬头就往上升高的不太容易控制,不过调到适合的手感控制住了也没问题

只要是个能上天的机就一定能关油滑降,说不能关油滑降要么手艺不适要么场地有问题

所谓带油降也只是为了保持速度,而保持低头一样能保持速度,相似的效果为何不选择操作简单的呐
推着油门带着攻角进场才是在失速边缘走钢丝的行为

某些自以为是的带油降主义者喜欢说哪个哪个“必须”推油降,别人说他一句手艺不适合关油滑降 都不行,简直笑死群友

网友:
即将有大战发生,占楼围观

网友:
关油飘降好

网友:
大点干,早点散

网友A:
终于看完了,眼睛快不行了,降落还是看个人习惯和手法。

网友B:
我就是场地有限,被迫关油飘降的,没办法,跑道太短,带油降肯定冲出跑道,直接看风力情况开襟翼,关油压头,离地四五米开始慢慢拉高机头...问题不大,我的是飞翼L39

网友C:
到底哪种走钢丝呢?有的机大迎角带油可控性可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哪种走钢丝呢?有的机大迎角带油可控性可是很强的。

大攻角带油能比无攻角带点低头可控性强不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攻角带油能比无攻角带点低头可控性强不成

当然,高速冲下来你想慢都难,尤其涵道这种低阻高速还死重的,着陆速度大,那带来的冲击也大。反而高迎角并不会你说的那么难控制,很轻易就能慢速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高速冲下来你想慢都难,尤其涵道这种低阻高速还死重的,着陆速度大,那带来的冲击也大。反而高迎角 ...

关油滑降也要在触地之前贴地拉攻角平飞减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油滑降也要在触地之前贴地拉攻角平飞减速的,

你自己都说了啊,很容易拉杆就上去了,这说明啥,速度太高,速度高代表啥,舵会更灵敏,操纵难度会更高。
当然我也不是不会,我只是觉得涵道机着陆速度低点对飞机好,对腰包也好。
当然你说的方式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就要离自己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离地面很低,然后慢慢加迎角减速,然后你意思是不希望飞机失速,那肯定是在迎角不大的时候就已经落地了,速度即使不是很快,没有刹车的涵道也会像铁了头一样死活不肯立即停下,最终跑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综上,需要一条800m的跑道,哈哈哈哈,数据纯属杜撰,但基本就这个意思,那些慢不下来的高速机,降落难度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都说了啊,很容易拉杆就上去了,这说明啥,速度太高,速度高代表啥,舵会更灵敏,操纵难度会更高。 ...

拉杆就上去只限于部分升降舵效很大还很轻又没有襟翼的机体,

至于从贴地到停下的距离,市售的pnp在手艺合适的情况下基本都是有个200米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完了,眼睛快不行了,降落还是看个人习惯和手法。

这种情况可以用光标选中文字

网友D:
收油飘降和带油降都是个人习惯问题,手法差异的问题。即使是收油降有失速的倾向再补点油就是了。什么叫好的降落?落地之后换组电池不用调整直接能再次起飞就叫好的降落。姿态确实很重要,但是跟是不是全收油没有关系,跟下滑角和速度有关系,练的就是拿捏这两样东西的眼力和手上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油飘降和带油降都是个人习惯问题,手法差异的问题。即使是收油降有失速的倾向再补点油就是了。什么叫好的 ...

没毛病,所以要说哪个常规固定翼不能关油滑降就是扯淡

网友E:
我喜欢关油飘降,感觉更安全,感觉要失速稍微补点油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喜欢关油飘降,感觉更安全,感觉要失速稍微补点油即可。

我之前养成的习惯就是关油飘降,飞久了才总结出不是所有机型适合关油飘降,对于翼载荷大的机型,要想稳控降落速度和姿态,合适的下滑进场线和大迎角带油降落却十分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养成的习惯就是关油飘降,飞久了才总结出不是所有机型适合关油飘降,对于翼载荷大的机型,要想稳控 ...

总结:翼载荷偏小的机型,偏向关油飘降;翼载荷偏大的机型,偏向带油大迎角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养成的习惯就是关油飘降,飞久了才总结出不是所有机型适合关油飘降,对于翼载荷大的机型,要想稳控 ...

也看机型,比如Mig15,中单翼的,后起落架本来就短,尾部离地近,降落拉攻角尾部一定擦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场地有限,被迫关油飘降的,没办法,跑道太短,带油降肯定冲出跑道,直接看风力情况开襟翼,关油压头 ...

什么场地?

网友:
支持楼主,关油飘降党路过。五边看情况补油,一般不会补

网友G(2020-06-03):
80以下的机型 可以关油飘降 但80级别以上的机型 还是带着油门保持稳定的下降率更好一些吧? 飞涡喷的 我还真没见过关油飘降的 可能是我见识少

网友:
我经常关油滑翔降落,特别是顺风时候,

网友(2020-08-17):
70涵道t45降落距离200米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以下的机型 可以关油飘降 但80级别以上的机型 还是带着油门保持稳定的下降率更好一些吧? 飞涡喷的 我还 ...

喷子是因为油门响应慢吧,我飞90和双80都是关油滑降的

网友H:
歼十真飞机都熄火飘降回机场呢,事情不是绝对的,我除了涡喷没有熄火飘降之外,涵道在高空都有关油飘降的,没啥,注意控制仰角和速度就行。落地重要的是下沉率。

网友I(2021-09-21):
引用 网友H:
歼十真飞机都熄火飘降回机场呢,事情不是绝对的,我除了涡喷没有熄火飘降之外,涵道在高空都有关油飘降的, ...

人家那次空中死車迫降可是生死一線間,真機熄火漂降要是真的這麼好玩,我想我們的空軍同志天天在玩呢

网友J:
我也喜欢关油降,喜欢那种起落架轻轻触地的感觉。
只有在迎风情况下才给油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喜欢关油降,喜欢那种起落架轻轻触地的感觉。
只有在迎风情况下才给油降

逆风的话缩短进场距离或者不开/小开襟翼一般就够了,风太大的话还是别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人家那次空中死車迫降可是生死一線間,真機熄火漂降要是真的這麼好玩,我想我們的空軍同志天天在玩呢{:1_ ...

真机有完善飞控,有空速、攻角、高度传感器,有定位系统,有进场航线数据,这些都是模型没有的。模型基本全靠眼看,有飞控基本也只管姿态,就这点设备拿什么和真机去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风的话缩短进场距离或者不开/小开襟翼一般就够了,风太大的话还是别上天了

嗯,风大肯定不飞;逆风,能飞的情况下降落得加点油,具体情况具体应对嘛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真机有完善飞控,有空速、攻角、高度传感器,有定位系统,有进场航线数据,这些都是模型没有的。模型基本 ...

您是否回覆錯人了?還是看不懂我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是否回覆錯人了?還是看不懂我意思?

我是说模型学真机的降法纯属找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模型学真机的降法纯属找榨

我回應樓主,指出真機根本沒有機駕駛員會刻熄快火漂降, 跟你無啦啦回覆我的內容完全無關, 我有說過模型必須按照真機的降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回應樓主,指出真機根本沒有機駕駛員會刻熄快火漂降, 跟你無啦啦回覆我的內容完全無關, 我有說過模型必 ...

我就是楼主,本贴讨论的就是模型及模型在设备上与真机的差距导致的操作方式不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楼主,本贴讨论的就是模型及模型在设备上与真机的差距导致的操作方式不同

我對模型用無動力漂降或帶動力降沒啥異議,不同機的特性會讓我選擇不同手法,但我指出真機不會玩熄火漂降,你有異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對模型用無動力漂降或帶動力降沒啥異議,不同機的特性會讓我選擇不同手法,但我指出真機不會玩熄火漂降 ...

对于真机,我指出是完善的设备、场地建设和大了一个量级的翼载让其选择推油降,这也没毛病吧

网友(2021-11-18):
我是能飘就飘,随时给油再拉起来

网友:
看场地看习惯,其实都是为了有速度后拉鸡头,都一样。别争了。你要说草降还得减速手接呢

网友K:
我只会关油飘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