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F4V3 在INAV可以 偵測 6S電壓

楼主(2020-04-13):
INAV VBAT更換成   CURRENT 電流PIN

編譯下
target.h檔案

#defineCURRENT_METER_ADC_CHANNEL       ADC_CHN_1
#defineVBAT_ADC_CHANNEL                ADC_CHN_2
#defineRSSI_ADC_CHANNEL                ADC_CHN_3

改成下面 對換

#defineCURRENT_METER_ADC_CHANNEL       ADC_CHN_2
#defineVBAT_ADC_CHANNEL                ADC_CHN_1
#defineRSSI_ADC_CHANNEL                ADC_CHN_3

或者

#defineVBAT_ADC_CHANNEL                ADC_CHN_1
#defineRSSI_ADC_CHANNEL                ADC_CHN_3

--------------------------------------------------------------------
LinkingOMNIBUSF4V3
Memoryregion         Used Size  Region Size  %age Used
           FLASH:     331928 B       896 KB     36.18%
    FLASH_CONFIG:         0 GB       128 KB      0.00%
             RAM:      60952 B       128 KB     46.50%
             CCM:      15280 B        64 KB     23.32%
     BACKUP_SRAM:         0 GB         4 KB      0.00%
       MEMORY_B1:         0 GB         0 GB      -nan%
arm-none-eabi-size./obj/main/inav_OMNIBUSF4V3.elf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325925          6000          70232         402157          622ed        ./obj/main/inav_OMNIBUSF4V3.elf
arm-none-eabi-objcopy-O ihex --set-start 0x08000000 obj/main/inav_OMNIBUSF4V3.elfobj/inav_2.4.0_OMNIBUSF4V3.hex

2020-04-13@ 14:11:42 -- Serial port successfully openedwith ID: 31
2020-04-13@ 14:11:42 -- MultiWii API version received - 2.4.0
2020-04-13@ 14:11:42 -- Flight controller info, identifier: INAV,version: 2.4.0
2020-04-13@ 14:11:42 -- Running firmware released on: Apr13 2020 10:48:37
2020-04-13@ 14:11:42 -- Board: OB43,version: 0
2020-04-13@ 14:11:42 -- Unique device ID received - 0x1e0041574d501520323250

燒入 我的 編譯 001.hex之後

進入INAV 地面軟件 必須 在 CLI 下 下指令 defaults消除以前資料

請注意 電流計的PIN 沒有 分壓電阻 自己要先接上

我方式  4.7接地  47K6S電池   4.7K47K中間點接到 飛控電流計PIN

1:10方式  最低 不能少於 1K
1K接地  10K 接 電池 6S以下電壓    1k與10K中間點 接到飛控 電流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v_g_4Uyf1yMcAWsaaMv_WJZq_b0C3vJ/view?usp=sharing
下載點

OR在INAV 下CLI 指令

set vbat_adc_channel =1

save

原本是2 CH
改成 1CH通道
#defineCURRENT_METER_ADC_CHANNEL       ADC_CHN_1
#defineVBAT_ADC_CHANNEL                ADC_CHN_2
#defineRSSI_ADC_CHANNEL                ADC_CHN_3
這是官方預設值

SCALE 是1000

SCALE 是1000

网友:
厉害了,高手无疑

网友:
厉害了,高手无疑!

网友:
技术帖,流弊流弊

网友A:
楼主您这个分压电阻选择,似乎是1/11电压采样啊。

网友B:
OMNIBUSF4V3  接6S电路怎么调整,只接分压电阻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个分压电阻选择,似乎是1/11电压采样啊。

大約1:10 但是你可以校正 微調 軟體  旁邊外加高精度電表  小數點 0.01 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MNIBUSF4V3  接6S电路怎么调整,只接分压电阻就行了吗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7901

這篇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