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油门就失去动力,O艇怎么了

楼主(2020-04-13):
重新推油又恢复正常。感觉是自动保护了。但是,电调是180A,水泵强制水冷的,温度也很低。电池是6S1万毫安小时25C。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能不能电池放电系数低, 大油门电压降太大 ,造成的电调保护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电池放电系数低, 大油门电压降太大 ,造成的电调保护 。

理论上他的电池能达到250a放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他的电池能达到250a放电呀,

会不会是电调油门行程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电调油门行程不合适?

重设一下试试

网友:
电机热吗

楼主:
以前油门中点很低。刚才重新设置油门行程。明天试一下

楼主:
加水泵了,冷却很好

网友C:
电调品牌?是否会虚标,感觉是电调的问题,如果有其他电调可以替换下试试,我以前用的杂牌电调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品牌?是否会虚标,感觉是电调的问题,如果有其他电调可以替换下试试,我以前用的杂牌电调就这样。

海王180A的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他的电池能达到250a放电呀,

理论上250A电流需要95平方线径,1公分那么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250A电流需要95平方线径,1公分那么粗。

“C”即 充放电倍率,就是锂电池以一个固定大小的电流放电1小时,将电池电量放光,即是1C。 如果锂电池标称2Ah,则该电池的1C就是2A(以2A电流放1个小时电,能将电池电量放光),3C就是6A(以6A电流放电1/3小时,能将电量放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250A电流需要95平方线径,1公分那么粗。

简单说也就是容量X放C=电流

网友:
电池有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也就是容量X放C=电流

嗯嗯,10年前已了解。

网友:
逐步拍查一下

网友E:
基本是电池问题,你可以卡个电流表试下,,你的电池是无人机用的,用到船上大电流放电吃不消的啦,,25C只能算正常倍率而且还有水分。换个50C70C的倍率的那种车用电池去试试,或者飞涵道飞机的电池。估计起码40C以上的电池可以用

网友:
我航模遇到同样问题,我的问题猜测是桨大了点,电池电流大,在配大了点的电调,大油门电机突然停转,下来后重新推油门正常

网友F:
电池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配套很重要,最好电池功率≥电机功率。否则油门是退不到最大的,甚至稍大点油就掉电。

楼主:
电池有些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配套很重要,最好电池功率≥电机功率。否则油门是退不到最大的,甚至稍大点油就掉 ...

电池有点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是电池问题,你可以卡个电流表试下,,你的电池是无人机用的,用到船上大电流放电吃不消的啦,,25C只 ...

六旋翼用的电池,有点鼓包

网友:
接BB叫吧,然后猛推杆

楼主:
已解决。电调中点不合适,重新设置行程就好了

网友(2020-05-26):
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建议换个好点电池

网友(2022-04-07):
问一下楼主解决了吗问题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2-10-09):
我有个RTR海王180A,大油门起步船动一下之后就停,不松油门等几秒之后自己窜出去就一切正常了。刚开始认为电池问题,换了电池,关了低压保护,换3674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电调没事了。

楼主:
大动力跑一阵子,就会失去动力。等一会就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2022-11-27):
不是电池就是接收机的问题我以前也这样

网友(2023-07-15):
电调,第三项修改成第一,或者第二选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