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30改银燕 BLHeli Series 12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20-04-13):
炸鸡后原厂电调挂了,便参照改k120电调的方法改k130.
电调重新刷了固件,与主板连接后上电对频成功,推油门电机正常运转。但是只要打舵,主板就会重启,好似5vbec供电不足。把电调接到4通道接收机带3个9克舵机是可以正常运转的。请各位老手给指点指点,或者是教点其它的改装方法,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电调功率过小了吧,换个大点的电调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主板用200MAH 的1S独立供电,要不就换一个自带5V5A BEC的电调,重量不小,K130的10MM空心尾电机电流峰值至少6A,一般的小无刷电调BEC顶多3A肯定吃不消断流主板就要重启了

网友A: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K120/K130集成主板,不清楚尾马达所要的5A电流是主板接收板上面有5V5A降压模块还是无刷电调自带的5A5V BEC。
对比K110,K110本身是1S电压,所以无需降压给尾电机供电,K110改2S也会有同样的5V降压模块需求,但由于K110的重量要轻很多,一般的5V3A BEC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K120/K130集成主板,不清楚尾马达所要的5A电流是主板接收板上面有5V5A降压模块 ...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了电调上的降压芯片是XL1530E1可提供3A输出电流能力,银燕 12A电调只能提供1A的电流,应该是bec供电不足了。尾电机是2s供电,由主板上的mds1521N沟道MOS管驱动,所以bec的输出能力对尾电机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查了电调上的降压芯片是XL1530E1可提供3A输出电流能力,银燕 12A电调只能提供1A的电流, ...

你改了2S独立电调驱动尾电机?如果是这样 BEC 1A给三个舵机也足够,应该不会出现其他情况。
如果你是用K30的原装主板只是改了主无刷电调,那主无刷电调必须得具备3A以上BEC,原10MM空心杯是1S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2S独立电调驱动尾电机?如果是这样 BEC 1A给三个舵机也足够,应该不会出现其他情况。
如果你是用 ...

上凤凰15a电调,8abec,重量8g

网友:
k130主板怎么接电调能怕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