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B90换个强大的屁股

楼主(2020-04-13):
CB90打印完好久了,一直放着,,年后时间多,升级了下动力,,换了两台36mm的泵喷(其实想换40mm的,但是实在是装不下了),,

网友:
越改越强大

网友A:
这个厉害,喷水前进。不怕水草。

网友B:
没见轴上有注油孔,准备配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轴上有注油孔,准备配多大的电机?

图示注油孔,,直接通到轴套内部
想配3665的,,但是无刷的好贵
争取配3665的吧,,实在不行就7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喷水前进。不怕水草。

有时也会吸一点的

楼主:
越改越折腾!!

网友B:
36的喷泵配3665或775感觉都有点小。船长多少?

网友:
喷泵不是越大越好,应和电机电池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的喷泵配3665或775感觉都有点小。船长多少?

1.1米

网友C:
能帮我做些东西吗?

网友D:
泵喷两个排水口请问如何差动控制?直接遥控器里可编程混控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泵喷两个排水口请问如何差动控制?直接遥控器里可编程混控设置吗?

亲说的是转向吗?  上面有转向机构和倒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帮我做些东西吗?

咱们一直联系着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说的是转向吗?  上面有转向机构和倒斗的

看到了,这两个一边一个,我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协调运作的呢?

网友:
帮我做二个喷尾巴

网友:
要有倒车

网友:
期待早日试航

网友:
这船没有倒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