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得放弃了

楼主(2020-04-14):
多少斤还没称,按说明书再加几斤上去配估计还压不住头,现在抱起来都觉得重 ,太晚了明天称一下。

网友:
漂亮!怎么会超重?成品机还是套材?

网友:
精细,漂亮!赞一个。

网友A:
重量不是问题,加大功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是问题,加大功率就可以

按照你的逻辑,像真机变成火箭了。

网友B:
像真机用的着安装这么多的设备吗?独立供电的点火实际用电量很小的,两块电池都不用这么大容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真机用的着安装这么多的设备吗?独立供电的点火实际用电量很小的,两块电池都不用这么大容量吧

没经验。目前是一个电池接稳压接受供电,一个电池独立给点火供电(这个电池另外一路给稳压供电),也就是稳压是2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真机用的着安装这么多的设备吗?独立供电的点火实际用电量很小的,两块电池都不用这么大容量吧

电池都买了用上了,考虑 一块电池供电就好,一路点火器,一路稳压供电。

网友C:
怎么会压不住头啊? 电池去掉一个,然后加五分之一油, 剩下的不够的在机头罩加配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压不住头啊? 电池去掉一个,然后加五分之一油, 剩下的不够的在机头罩加配重就行了。

你意思是单电池供电可以了是吧?今天买了铅块来配发动机架子上。空油箱预计600g铅块。
估计7500g全重,厂家说7200-7500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量不是问题,加大功率就可以

人家说的是重心 不是重量

网友D:
DLE35装P51注意做好散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单电池供电可以了是吧?今天买了铅块来配发动机架子上。空油箱预计600g铅块。
估计7500g全重,厂 ...

600g的话 油加五分之一,然后换个金属桨罩,里面多加个螺丝,尼龙桨看看还需要配多少。

网友E:
油箱电池统统往前移,我们这的汽油机都cdi接收机共用一块电池的,都不飞了多少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LE35装P51注意做好散热

头罩地下需要开孔,上部份就没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箱电池统统往前移,我们这的汽油机都cdi接收机共用一块电池的,都不飞了多少起落了

我电池和cdi都挪前面了,不过油箱没移,大概还需要配648g,总重量7500g

网友F:
7500g  ok的啦   降落要带油门,放心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00g  ok的啦   降落要带油门,放心没问题的。

没飞过这么重的,心里压力大  ,降落速度估计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7500g  ok的啦   降落要带油门,放心没问题的。

降落带3隔油门用不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600g的话 油加五分之一,然后换个金属桨罩,里面多加个螺丝,尼龙桨看看还需要配多少。

螺丝跟桨才多重,这种情况最好加铅块

网友G:
对于这种飞机来说,第一双电池供电是有必要的,一块电池小点的一百来克,虽然稍微增加了总重,但是能降低电源故障几率,当你外场飞几次以后熟悉了总耗电情况再减也不迟。第二不知道楼主装的是多大的舵机,如果是10KG以上舵机,使用分电盘是比较稳妥的办法。第三是配重上,这个不是小机,压不住头就得上铅块。不过这个机如果发动机出问题的话,想安全落下来,也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螺丝跟桨才多重,这种情况最好加铅块

配重的时候 中间段增加的多不如两头增加的少, 比如现在楼主这种就是机身后半部分太重了,前头增重,尾部偷重量。另外您可以测试一下您手里锁桨的铝弹和桨罩重量差多少, 另外什么双电池保险都是扯淡的,而且我感觉你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比较大的重量,再增加重机很容易摔飞机,搞得再好,调试时候出点问题直接摔飞机没意义。我建议越轻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这种飞机来说,第一双电池供电是有必要的,一块电池小点的一百来克,虽然稍微增加了总重,但是能降低电 ...

电装是双天7.4稳压+18通分通盘,因为单接收机通道不够,
舵机是极限20公斤7.4v舵机。
双电池供电:一块独立给双天稳压供电,一块分2路,一路双天稳压,一路点火器,即双天稳压是双电池。
配好根据厂家重心,发动机架压648g铅块才符合重心。全机加油41 0油箱起飞7500g左右。

谢谢你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的时候 中间段增加的多不如两头增加的少, 比如现在楼主这种就是机身后半部分太重了,前头增重,尾部 ...

飞机尾巴除了转向,确实没什么好减了,之前装机考虑后轮需要固定座,所以贴了点木片和环氧,那东西几十克,我想想怎么去掉。这个机按厂家重心确实头部需要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重的时候 中间段增加的多不如两头增加的少, 比如现在楼主这种就是机身后半部分太重了,前头增重,尾部 ...

靠后面的升降和转向舵机比较重,不过没法移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靠后面的升降和转向舵机比较重,不过没法移动了

挪是不要挪了,这么好看的飞机,弄得好不看就是罪过了。实在不行就配重吧。顶多过重了飞不出好看的像真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挪是不要挪了,这么好看的飞机,弄得好不看就是罪过了。实在不行就配重吧。顶多过重了飞不出好看的像真动 ...

配置好和布局就是这样了

网友F:
首航了吗?油门给他加下去,祝首航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配重的时候 中间段增加的多不如两头增加的少, 比如现在楼主这种就是机身后半部分太重了,前头增重,尾部 ...

这款飞飞家的飞机不配重,重心根本就调不了,跟以前的ESM飞机一样,不是加点配件或者减一二百克的电池就能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航了吗?油门给他加下去,祝首航成功

谢谢,还没有,刚磨车好了,应该这周或者51放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飞飞家的飞机不配重,重心根本就调不了,跟以前的ESM飞机一样,不是加点配件或者减一二百克的电池就 ...

这飞机应该本身设计有问题,论坛这款机的试飞甚至装机贴还没找到,可见市场至少。我本身是油机新手,第一次装机,第一次入油机,经验确实非常少,前后整了1个月出头时间,而且基本每天还投入不少时间的,但是这个机确实不好搞,也有本身油机大神装烂尾的例子。
这款机能装好了能不能飞还是个大问题,所以首飞我非常谨慎,得挑好天气。

网友:
非常之漂亮! 制作精细

网友H:
装的是不错,为什么一开始要选野马,
出了名的难飞,失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装的是不错,为什么一开始要选野马,
出了名的难飞,失速高

就是喜欢这个机,第一次油机。
然后这个机又是p51机难飞的,空油7500g

网友:
这起飞重量确实是有点大了,翼面积也有些小,就是降落的时候不要0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