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6.5KM超视距飞行

楼主(2020-04-14):
大疆6.5KM超视距飞行

网友:
是雾霾影响的清晰度吗?

网友:
返航的视频呢?飞丢了?

楼主:
原始视频240兆压缩成了27兆 ,所以清晰度不行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增程啊

网友A:
大疆任何一款数字图传的无人机都可以做到啊!除了WiFi的

网友:
数字图传最远多远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A:
大疆任何一款数字图传的无人机都可以做到啊!除了WiFi的

怎么设置呢,,请教下

网友:
请问改动那里?

网友(2021-08-27):
我最远飞过5.5km

网友(2021-12-01):
狠人,我就怕飞出去,找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