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圆木隼钻孔器,孔偏了,大家出个招吧

楼主(2020-04-14):
找人用不锈钢钻孔,制作的圆木隼钻孔器,结果到手发现偏差0.5MM左右,达不到使用要求,请大家出个招怎么修复。孔是8MM的。想过上铣床重新定位,10MM铣刀扩孔镶套,不锈钢竟然铣不动。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是推荐一款铣刀,能铣动不锈钢的。 实在不想将这块料就这样报废了。

网友:
找人线切割吧

网友:
上CNC就很简单了。

网友:
扩孔镶套的思路都出来了,还不如重新像模像样做一个

网友:
楼主说是不锈钢,又说铣床铣不动?我很好奇这是个什么牌号的不锈钢?用什么铣刀铣的?什么铣床?

网友:
钨钢铣刀或者镀膜铣刀切不锈钢都不难,普通铣刀是高速钢的不行。

网友:
锉刀慢慢来吧

楼主:
服你,20的不锈钢,锉刀锉出来,想想就头大。 谢谢回复

网友:
焊上补平,重新定位钻孔

网友:
你这算模具了吧

网友:
硬质合金铣刀没问题的,但是不知你精度要求如何。要求高点的也可以用9.9含钴钻头,再铰孔。

楼主:
考虑了下,还是决定铣孔镶套,买了不二越的铣刀,刷刷的,铣完了。

网友A:
网上闲鱼10元一把的二手钨钢铣刀 随便就能干

网友:
要这样修正还不如重新做一个

网友:
镶铜不会有硬度问题吗,钻套要耐磨的

网友:
用电磨 磨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闲鱼10元一把的二手钨钢铣刀 随便就能干

开始还真到闲鱼找过的,好象10个粗的二手钨钢铣刀10元买不到吧,最少也得30元。有10元的连接介绍下吧,我买几把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