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450直升机炸机,目前发现主轴.

楼主(2020-04-14):
请教请教

450直升机炸机,目前发现主轴.横轴变形

没有检查其他位置,请问上下主轴固定架(金属)会不会变形内部轴承呢,还有主齿轴轴承部分

网友A:
主轴固定座一般不会变形,变形了也能看出,或者安装主轴的人时候费劲,就是变形了,也可能是因为轴承,一般情况下这玩意不会坏,轴承的话每次维修,插入新主轴转转,看看是不是干涩卡顿,如果是就需要更换轴承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固定座一般不会变形,变形了也能看出,或者安装主轴的人时候费劲,就是变形了,也可能是因为轴承,一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

谢了

网友C:
450炸鸡三轴都得换,大桨夹外面第一个轴承要看下,基本会坏,别的轴承还好,看你炸的力度,尾管会弯,大齿盘,小齿和对转齿要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炸鸡三轴都得换,大桨夹外面第一个轴承要看下,基本会坏,别的轴承还好,看你炸的力度,尾管会弯,大齿 ...

目前是主轴横轴变形,两条325大桨断裂(剩6公分长) 副翼杆变形严重。尾管没事,尾桨一条掉一小口。尾垂直翼损坏,脚架四条腿断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炸鸡三轴都得换,大桨夹外面第一个轴承要看下,基本会坏,别的轴承还好,看你炸的力度,尾管会弯,大齿 ...

桨夹轴承不清楚怎么看有没有变形,有人说看转起来涩不涩

网友D:
注意到你是有副翼机型 特别留意副翼连杆臂是否变形 450款的主轴轴承更换成本还是很低的 如果手感不好换了就是 至于大桨夹内的轴承一般不容易坏 卡涩大部分都是安装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到你是有副翼机型 特别留意副翼连杆臂是否变形 450款的主轴轴承更换成本还是很低的 如果手感不好换了就 ...

网友:
对于主轴横轴可见的弯曲,主轴轴承至少要换一个,炸之后会感觉变得干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