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48cm手抛改-单双翼性能对比(附试飞视频)

楼主(2020-04-14):
周围没有好的飞场,就改小飞机来玩。某宝48cm手抛20块三架~配置如下:2*8520空心杯直驱75桨,富斯微型接收(自带有刷电调),2*3.7g舵机,350mA.h 1s电池。机翼面积380平方厘米,总重80克(算重的了,推力60左右)最初的单翼版本:

试飞了一下,发现电池位置轻微变化都容易影响重心,后来舵机位置提前并将机翼后面的机身缩短了3cm左右就很好飞了。

尾翼

后来想试试双翼,降低飞行速度,增加升力和稳定性,就有了以下版本:
自己用电热丝切割的泡沫机翼,长度25cm,加完总重85g上下,放在epp机翼的上面也不容易摔坏。

可装快拆起落架

直接用KT板固定就好了,给了一点点迎角

本来忐忑能不能飞,结果发现很好飞,速度也降下来了,稳定性也更好了,适合小场地练手
试飞视频:(主要感受一下速度,当时天快黑了拍糊了)
单翼:
双翼:

网友:
飞的挺快

楼主:
改双翼后慢一点了

网友A:
双翼机上下翼间距尽量大,不然这就个减速板,升力不会增加很多。如果间距这么近,上下机翼会相互吸引,内力抵消了,相当于左脚踩右脚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翼机上下翼间距尽量大,不然这就个减速板,升力不会增加很多。如果间距这么近,上下机翼会相互吸引,内力 ...

多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B(2021-06-11):
思路不错,改成大圆盘,侦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改成大圆盘,侦察机

哈哈哈哈

网友:
拼多多 15元5 架48机

网友:
富斯迷你接收机5a的能带双发8520?

网友(2022-03-23):
手抛机不知道是用啥材料的,感觉炒鸡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