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61四冲甲醇机启动前如何快速吸入燃油

楼主(2020-04-14):
鸡鸡一直没装机头罩,每次发动前是用手指堵住化油器口转两圈后基本都能发动,现在加了机头罩后把化油器口挡住了不好用手指堵,转十几圈还发动不了,应该是没吸入足够多的燃油吧

网友A:
倒装发动机不方便堵化油器的话,堵住排气管油门开到最大,转5圈基本能吸油发动了。

网友B:
是用启动器还是手拨
启动器直接干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启动器还是手拨
启动器直接干就是了。。。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启动器还是手拨
启动器直接干就是了。。。

肯定用启动器了,但化油器没吸入一定量的燃油启动器也木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装发动机不方便堵化油器的话,堵住排气管油门开到最大,转5圈基本能吸油发动了。

你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堵排气口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用启动器了,但化油器没吸入一定量的燃油启动器也木用哦

那是还没打够
这机子直接打就可以了,不要泵油

网友:
把封门开到最大然后把增压管拔下来用最猛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