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小白请教机油问题

楼主(2020-04-14):
请教各位一个很菜的问题,刚刚准备玩汽油机,入手了一个DLE30汽油机,想问问用92号的汽油加什么机油,看网上机油的价格从七八块钱一升到五十多的,都是两冲程机油,不知道有啥区别,比例都是1:25,谢谢各位了。

网友:
配比为1:30,只要是二冲程都可以,推荐道达尔的。一直在用。汽油各种标号都可以。

网友:
只要是正规渠道的2T
机油都可以,比例问题

网友:
差不多,用阿吉普有香味

网友A:
汽油92号就好,机油尽量选好一点的,一年也用不了多少,磨合期一般配比1:30,正常飞行的话一般1:40。机油好坏的区别是排出的废油(黑油)多和少。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B:
喝细粮 摩特800

网友:
普通机油磨合和使用都是1:30,高级合成机油磨合1:40使用1:50。DLE的资料里这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喝细粮 摩特800

我也买了800    180元一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92号就好,机油尽量选好一点的,一年也用不了多少,磨合期一般配比1:30,正常飞行的话一般1:40。机油 ...

请教一下,发动机磨合需要安装螺旋桨吗?

网友(2020-05-18):
我都是到农机局去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