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适合航模用的3D打印机,光固化还是FDM?

楼主(2020-04-15):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航模上用的打印机是不是对精度要求不像手办那么高,而是要求韧性和强度?
我在纠结是买个光固化还是FDM,光固化用的光敏树脂是不是韧性不够,比较脆吗? 螺丝拧进去会不会崩掉?

3d小白,望赐教~

网友:
我来告诉你吧,我也不知道,够干脆不?我也是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光固化只能小尺寸的模型 大尺寸都是以万为单位  fdm 足够用 好一点的尺寸大精度可以价格又不贵

网友:
我飞的是Abs打印的固定翼飞机,炸鸡后开裂用502粘好可以继续飞

网友A:
选购思路:成功率第一 价格第二 幅面/兼容多种耗材第三
成功率:正确设置后,放进去切片好的模型,能成功打印出来。稍微大点的模型,一天一夜的那种,别错层碰撞翘边,时间到了能完完整整的拿出来,就很不错了。
目前我在用闪铸dreamer双喷头,近程挤出带热床,适合多种材料,刚柔并济,精度速度也不错,打印幅面在同价格中比较小,但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购思路:成功率第一 价格第二 幅面/兼容多种耗材第三
成功率:正确设置后,放进去切片好的模型,能成功 ...

了解了,感谢

我前几天也看了闪铸的梦想家和诺瓦的光固化;
但是我看了资料觉得光固化太脆,我玩直机需要拧螺丝进去,估计光固化的韧性不够;

闪铸的梦想家能打abs和tpeg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感谢

我前几天也看了闪铸的梦想家和诺瓦的光固化;

是 其中PETG机械性能很理想 钻孔 攻丝 打磨 拧螺丝很舒服 有切削感 不像PLA锯条快一点就发热融化 粘刀

网友: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建议你还是买Fdm打印机,毕竟目前亲民的光固都存在打印体积较小,耗材成本高,后期清洗,材料异味有毒的问题。
而现在fdm打印机比较亲民的价格,可以买到精度不错,功能齐全的机器型号。选择大厂的pla材料,安全环保。

楼主:
好的,感谢楼上几位大佬指导,买fdm了。
来自微站

网友(2020-06-08):
fdm是什么

网友(2023-10-29):
fdm适合打印结构件,光固化适合打印手办

网友B(2023-12-11):
fdm,还有模型专用的材料可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m,还有模型专用的材料可以打

模型专用的材料?

网友:
是的200多一公斤,可以打很多了

网友:
FMD,打印速度是首选,其次是打印尺寸。图中是1:4野马的座舱用启庞KLPI分三段多件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