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飞机怎么反应迟钝啊?

楼主(2020-04-15):
APM2.8  450的四轴  解锁后推油门电机旋转 但是随着我油门的推动电机总是反应慢啊,直到我断油后 电机还得待两三秒才停 这是啥情况啊?

我设置的2档飞行模式 一个自稳 一个rtl

现在一直不敢上桨 这不跟我控制飞哪去都不确定啊

遥控 水平 和gps都校准过了 平放地面站就显示0.1度 按手机的东西南北那个陀螺我这个gps指向基本上符合 最多差个三五度 我也肉眼看不出来

楼主:
还有就是 我在室内没有卫星的情况直接断遥控电 飞机没有任何返航的反应啊 必须室外有卫星才能有反应吗?

网友A:
开了RPM? 是F4飞控吗?开的DSHOT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RPM? 是F4飞控吗?开的DSHOT600?

RPM不知道  我的事APM 2.8 不知道哪的问题 我是新刷了固件之后 只调了解锁自传的参数 其他都没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RPM不知道  我的事APM 2.8 不知道哪的问题 我是新刷了固件之后 只调了解锁自传的参数 其他都没动啊

看一下配置页面的陀螺仪/PDI刷新是不是双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配置页面的陀螺仪/PDI刷新是不是双4K

这个从MP地面站里面看吗?PDI参数我还不太懂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