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futaba 不上黑羊的用什么接收机好点?

楼主(2020-04-15):
问一下futaba 不上黑羊的用什么接收机好点?
16sz

网友A:
原裝接收和副廠FRSKY接收為例,距離都是差不多,一些MINI的副廠接收可能距離還會差別一點點。

网友B:
瑞思凯有款长距接收机。L9,你可以试试

网友:
ac2000用着还不错,但一定要设置失控保护,安全第一

网友C:
r2000sbm无可挑剔

网友D:
不上黑羊不用想远航了,那就只有3001SB,2001SB,2000SB(7001SB没见过)

网友E:
淘一个6303sb试试?

网友F:
副厂6208,和cooltech rfasb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