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通道顺序求助!

楼主(2020-04-15):
default channel order这一项怎么调通道输出都没有变化。俯仰和油门的位置始终不一样

楼主:
油门和俯仰的位置始终互换

网友A:
调完后再新建模型才有效,对当前模型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完后再新建模型才有效,对当前模型无效

纳尼?

网友:
引用 楼主:
纳尼?

对的,当你有新的接收机,调到对应的顺序,新建模型通道就直接对应上了

网友:
默认顺序指的是每新建一个模型时初始分配通道顺序。这在说明书上都有说。

网友:
Default Channel Order:设置4个基本通道的顺序(设置完成后新建模型生效)默认是TAER Spektrum/JR的通道顺序),AETR是Futaba/Hitec的通道顺序。这个只是方便你新模型预设的通道输入,不能改变通道输入INPUTS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