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60设置备忘

楼主(2020-04-15):
最近帮模友装了个CGY760
虽然还不大会用,但是怕以后再问的时候忘了,先随便贴点记录
首先感谢
戴琛 琛哥飞行梦工厂的帖子帮助很大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5Cj2gHSd44FMXcIdXC4QQ
https://mp.weixin.qq.com/s/-zkKkSeYEu-4YYoX4nnbZw
别的就要靠看说明书了还要鸣谢田老师的指导,嘴上谢的那种,excel不减的
不指望明天就能更新,也许明年也不会更新

90%的功能也没工夫试,反正有说明书补充

这东西安装挺省事的,接收机陀螺一体

忘了拍陀螺本身了,借用淘宝的图

有个本体,铝壳的,反面没拍,有4个螺丝孔,也就是可以胶粘,也可以拧螺丝
硬固定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那个大大的是设置卡PBOX或者叫GPB-1,只能用那个东西设置。白红黑的那个舵机线,是设置卡连760用的
粗粗的黑的数据线,是设置卡连遥控器背后那个教练口用的
还有个小册子说明书,英文的一百多页,字特别小。要是印成A4尺寸就好了,还能做笔记

十字盘导轨里面的是升降舵机,然后顺时针螺距舵机、副翼舵机。尾舵机先不插
这东西内置fasstest和Tfhss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03和一个3008
也就是说T6K T12K 14SG 16SZ 18SZ 18MZ 32MZ都能对频
但是吧通道最好多一点,方便。他这个东西升降、副翼、尾感度 都可以独立通道控制
还能5个condition。这个condition不是遥控器上面那个切3D ,3个不同的油门
不一样的概念。好比可以有5个不同的自旋角速度,360度/S 300度/S 720。。等等 只要你乐意
所以选遥控器上通道最多的那个制式对频,点LINK。然后给760通电
绿灯常亮就好了

插上设置卡,760最下面那个槽PBOX和最上面的RPM转速通道,不能供电
其他所有通道都可以供电
长按ENT进入
然后有三个菜单,长按上箭头,是进入基础菜单

一起按上下是系统菜单,他叫GPB-1菜单
长按下是高级菜单

显示
声音
信息
接收
陀螺升级
这个菜单好理解 简单

对比度
亮度
熄灭延时

这个不用解释了

这个制式选择
6K 12K就选TFHSS 14SG 16 18 32这些就选FASSTest第二行是选择用内置接收机 还是外部接收机。

这个我一开始也是纳闷 升级个陀螺,还有高速低速的?
后来看了淘宝,原来是两种数据线
手上这个是V2.0也不需要刷
回主菜单,按上箭头 进入基础菜单
最主要的设置都在这里面

第一个形容成一个风格调试的菜单
下面容易看懂
十字盘

定速器
SBUS

FLT的第一页, Base Gain基础感度
这里要么在SBUS BASIC里面 把十字盘感度映射给两个通道控制(3D模式是一个通道)要么关了,就是改成ING,在这里设置
在这里设置先改成50%,然后再说。主页面上显示AVCS50%就差不多
CYC这个是翻滚角速度 先300吧,飞飞再改一开始别太骚气
那个C1就是condition 1 可以最多5个condion也就是有5个不同的角速度。后面有专门一页设置。不设置的话就不分。全部都是一样的

工作模式ACVS NOR 或者看后面是页面 映射一个开关
最下面一行副翼比升降感度低6 或者看后面是页面 副翼升降分别映射一个开关

第一第二行戴哥的贴说是副翼和升降的控制感度
我也没时间慢慢调,就按他的32和36设置
这一页的C1 同样也是5个conditon。当然不设置可以无视
EXP这个不用解释了吧,我是改成0   3C就默认-20好了
FLT这个有点类似V8的风格,3D用8-12  3C用12-16

如果选F3C模式,最下面一行多一行字调试旋翼抖动 这个要试试

第一行是大螺距的升降舵补偿
反正我就悬停,用不着
第二行简单说是大螺距的时候增稳,默认60就好了

十字盘菜单的第一页
第一行飞行模式,3D F3C 超大遥控飞机 三种
3D  F3C我都试了,3D吧 十字盘修正特别积极。3C把飞机拿起来晃晃,十字盘不咋动
超大遥控飞机就算了 一看就买不起
第一次学习设置,建议选3D。效果比较直观。回头熟悉了可以用用3C模式提醒一下。如果改了这个很多东西就恢复默认了,要重设置。改变模式以后 ,一定要检查一遍特别是SBUS BASIC他就给你恢复了
第二行,陀螺的安装方向

说明书的截图。这里面有个很坑的地方
就是好比我线是朝后的,选模式1
然后你的遥控器,必须要按他的来副翼是反,升降是正  尾舵这个不用管没事
如果不按他的来,就算后面修正对,打舵对。飞起来陀螺也跟你较劲
下面一行舵机类型,我想也没人用模拟舵机吧,数字舵机就是DS。频率没什么大不了就选285,舵机太烫就改140.这陀螺不挑舵机
下面一行十字盘类型,选
H3-120  他这里没有HR-3 H-3的区分

后面修正方向和打舵方向 都可以选的

最下面一行舵机的安装模式,

120度的H3 有8种,挨个试。推螺距 3个舵机都往上就行

升降 副翼反了没事。但是要注意我上面说的,遥控器的ALI ELE的正反,要按上面的那个图来

舵机的微调。简单说就是调平十字盘
最好先去第五页校准一下螺距高中低点,去前面把十字盘感度改成0
打开遥控器通道监视器,螺距通道0的时候 调这个
十字盘高度差不多在中间,十字盘靠这3个微调调平
然后再调大桨夹拉杆,弄成两个桨零度
如果以前用过别的陀螺,拆了换这个。那就升降十字盘 凑桨的0度也行
不多说了,用这个的不会是新手除了我

遥控器打舵方向的正反,再说一遍 控按上面的图那个安装方向里面的RNN的设置不要动,正反要在这个页面调,不能控上改
SWS 设置循环螺距 老一套8-9度 或者你启用那个C1 搞很多种
PIT设置总距 老一套12度 或者你启用那个C1 搞很多种
这里面如何正负差异很大 就是前面一页 十字盘上下位置没弄好

第四页 第一行是机械干涉的比例。螺距循环打到底,看看有干涉就调小一点
第二三行是陀螺修正的正反
机子举起来,前后左右晃晃, 看十字盘修正不对就反向
最下面两个副翼和升降行程校准
比较奇葩只校准半边
按RT 副翼打右,再按 然后再来一次。有个感叹号提示的
升降一样,按BK 升降往后拉到底,按一下 再来一次

螺距校准,打开遥控器通道监视器。18MZ的话就不用了 主页面有
上中下就长按一下一般来说F的控和默认值一样的

尾舵界面 DG是数字舵机 窄频选760
第二行修正的正反,机子举起来。机头往右,滑块往右,不是就点反向
然后调控的尾舵正反,打右舵,滑块往左,反了就改控
下面左右行程,小于80,球头就往内移,大于120就往外

第一行的工作模式,还是futaba老一套,norm avcs CMT就是跟随控的模式
下面一行,V2.0版才有 电子说明书上没写,纸质说明书不在手边。暂时不管他吧

定速器,油机用的暂时用不上,图暂时就贴着吧,无非就是磁铁多少个,限制多少次,conditon一样可以5种
这个第五页是白的,可能是要开了什么功能才有。不是漏贴了

SBUS设置
RotHD那个是可以设置一个开关,映射十字盘的感度
如果INH不用 就还是设置卡设置
如果F3C模式 这里会有两行,副翼和升降独立的
注意如果改变3D或者F3C模式 这个页面会恢复默认
陀螺5 定速器7这些都不用改

这个是用一个开关 设置conditon 最多5个,如果不设置 就统统是C1

这个页面上面两行是指定两个通道给设置卡
反正通道足够这里用13 14
这里有个注意点,要没对频的时候光标才能移动上去,或者索性不开遥控器也行
关控,通电,改成13拔电池。再开控再通电
ELE2不知道干啥的,要看说明书
RESET就是恢复SBUS BASIC初始
这个13 14通道设置好以后
把附带的数据线,一头插这个设置卡,一头插遥控器后面教练插口,就是模拟器那个口

然后教练里面模式改成teacher 通道选最多的那个
这样设置卡就可以无线修改一些参数

主页面长按下箭头,可以显示专家菜单
也不会用,就保持默认吧,有兴趣的可以看说明书

如果不用无线的功能 尾舵专家第三页 可以改自旋角速度

楼主:
基础页面设置好以后拔设置卡和CGY760直接的线拔了
保留设置卡和控之间的线
重新通电,就有另外的菜单

简单说就是安装方向 舵机微调那些有关安装的东西 都不能改
但是其他调整飞行风格的 都可以无线修改
哪个功能是干嘛的前面都有,就不重复说了
太过基础的都没写,好比控怎么设置之类的,那些还有疑问就用K8了
一开始设置的时候感觉超复杂。熟练了就好了
总结发炎:CGY760这个东西吧,他就好比一个计算器。你要买菜用只用加减乘除,他可以
你要当科学计算器 工程计算器,带函数,大括号套大括号,他也行
同时这是个没法横向对比的东西,就好像公交车和拖拉机哪个好的问题一样

网友:
顶你~虽然不用这陀螺...。。。

网友:
太麻烦了,看着头皮发麻

网友A:
Excel支配的恐惧。。。

网友:
这个陀螺仪应该挺的,但是设置看着头皮发麻

网友:
铝壳的,不是泡沫

网友B:
好巧,我前几天录了一个cgy760的视频。贴过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巧,我前几天录了一个cgy760的视频。贴过来交流https://b23.tv/BV18V411o7pa/p1

你这个不错哎,早几天看到我就省事了

网友:
组长码字功夫一流,收藏个

网友:
这个陀螺仪手感不错的,可调的参数比较多,需要一定耐心的人去飞研究

网友C:
請問陀螺的安装方向,遙控器一定要按圖的RNN用嗎,若我都不變都用正向N,可以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陀螺的安装方向,遙控器一定要按圖的RNN用嗎,若我都不變都用正向N,可以嗎

不一定的。我的装在570上,用的是方向1,舵机是西塔的。陀螺仪的修正方向是R,R,R,陀螺仪内部正反向全是+,遥控器通道是N,N,N。这个最后还是要以实际为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我的装在570上,用的是方向1,舵机是西塔的。陀螺仪的修正方向是R,R,R,陀螺仪内部正反向全是+ ...

了解,謝謝你,因為我的陀螺擺放是選1,但我遙控器通道沒按照說明書RNN擺放,全部是NNN,結果這樣也可以

楼主:
楼上两位 ,不按RNN看起来修正对,打舵对。可以飞
飞起来感觉不一样,可能里面有莫名其妙的补偿 我都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 ,不按RNN看起来修正对,打舵对。可以飞
飞起来感觉不一样,可能里面有莫名其妙的补偿 我都试过

了解,既然說明書都如此說了,一定是有它的道理,一般人裝cgy760R都不會注意說明書
這RNN的細節,大部份遙控器都是NNN就直接調機了

网友D:
听说这个760的内置接收会有失控的危险?不知道真假,求证一下,一直不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这个760的内置接收会有失控的危险?不知道真假,求证一下,一直不敢下手

听说是内置接收机过热会失控。可以考虑外接接收机来解决。
我目前只装了一个,在570上。前几周用的双天DS8955,没出问题。今天换的西塔DH-1 和 TH-1测试。过几周再看了。

网友:
静观中,等成熟了再收个

网友:
张总,时间很多啊,专门搞个贴啊。顶一个

网友:
这个和 MB的 陀螺比,那个更好

网友:
真得很棒~~因為好少人再討論這顆陀螺

网友:
组长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Excel支配的恐惧。。。

组长再送你一个

网友:
留给脚印   需要的时候再来详细学习

网友E(2021-02-12):
请问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我是第二种摆放,机头朝左天线朝自己,说明书上控里设置是NNN,打舵也对,但我前后摇直升机应该是升降修正,现在却是副翼修正,左右摇应该副翼修正,现在是升降修正,咋回事,难道这陀螺仪只能天线朝机头或机尾?
来自微站

网友:
非常非常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我是第二种摆放,机头朝左天线朝自己,说明书上控里设置是NNN,打舵也对,但我前后 ...

舵机摆放方向选择错误?

网友F(2022-01-04):
CYC这个是翻滚角速度 先300吧。
这个设置的意思是指,遥控器横滚打满的话,直升机在横滚上面会以300d每秒的速度翻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CYC这个是翻滚角速度 先300吧。
这个设置的意思是指,遥控器横滚打满的话,直升机在横滚上面 ...

最大300.
不是恒定300
桨转速不够,就到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大300.
不是恒定300
桨转速不够,就到不了

如果:1.我摇杆横滚打满
2.桨转速足够
那么此时,陀螺仪会检测横滚角速度是否达到300d/s,进而对舵机以及舵面进行控制。是这样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1.我摇杆横滚打满
2.桨转速足够
那么此时,陀螺仪会检测横滚角速度是否达到300d/s,进而对舵机以 ...

是的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2022-05-15):
引用 楼主:
基础页面设置好以后拔设置卡和CGY760直接的线拔了
保留设置卡和控之间的线
重新通电,就有另外的菜单

陀螺仪安装方向设置里面副翼和升降的NR,RN是不是遥控器里的舵机方向要设置成跟所选的编号旁的reverse和norm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