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把spacex的星舰做成板机了

楼主(2020-04-16):
玩不了喷火的真家伙,只好拿空心杯冒充一下了,25克起飞重量,动力十足,力大,砖天!

网友A:
用纸在机身外面包一下可能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纸在机身外面包一下可能更好看

正有这个想法

网友B:
我之前总觉得空心杯的电调贵,不如上无刷,不过上次见了个1a电调3块,可惜是双向,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总觉得空心杯的电调贵,不如上无刷,不过上次见了个1a电调3块,可惜是双向,不知道能不能用

单向的,18块钱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纸在机身外面包一下可能更好看

包了一下,确实好看了,但是三分之一油门爬升的,变成满油门才能凑合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向的,18块钱能买到

发下链接

网友A:
可能是蒙皮对桨吸气的干扰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下链接

已私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蒙皮对桨吸气的干扰有点大

对,我把蒙皮挖了透气孔,但是一定还有干扰

网友:
漂亮!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影响桨的进气了啊,我觉得还是坚持你以前做航天飞机的方案在翅膀上做双发比较合理,尾推的话再怎么改不是增大阻力就是影响进气,不可兼得。另外我说天穹大人,该黑的大多都被你黑过了,我猜你下次黑的一定是星球大战

网友C:
这用的哪种电装,没看到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的哪种电装,没看到舵?

飞熊803玩具两通道差速设备,带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熊803玩具两通道差速设备,带陀螺仪

我这个用861上的普通电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飞熊803玩具两通道差速设备,带陀螺仪

看你把电机斜着安装的,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把电机斜着安装的,有什么讲究吗?

你这个造型有意思,歼20纸飞机。斜装是为了紧凑,电机集中在机身中轴线,不需要挂机翼下面,但是这样偏航力矩就不够了。只能把电机斜装,左边加速时,把机尾向右推,就左转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造型有意思,歼20纸飞机。斜装是为了紧凑,电机集中在机身中轴线,不需要挂机翼下面,但是这样偏航 ...

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