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舰模型自喷漆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在拼小号手的1:200的051C,想请教一下喷漆的问题,手里没喷笔,打算采用自喷漆,问题在下面,麻烦有空的时候帮忙看看哈,谢谢!
1、田宫的自喷漆一罐只有100ml,喷1:200的051C驱逐舰估计得5-6罐吧(船底红估计一罐、浅灰估计2罐、甲板色估计2罐)?这个成本有点小高。
2、国产三和的便宜,一罐350ml,请问有谁用过这种国产漆吗?效果怎么样啊?喷后容易脱落吗?喷之前需要喷水补土吗? 喷完漆、等其干燥后,需要喷什么别的漆(比如光亮漆等等)来保护漆面吗?
颜色我看还挺全的,舰灰用来喷军舰侧面,深舰灰用来喷夹板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同问,喷涂新手。

网友A:
三和罐喷颗粒比田宫的大,如果是要下水的动态模型,建议舰底和舰舷用三和漆,甲板和上层建筑比较精细也需要精确配色,可以用田宫漆,这样从成本上也相对经济,当然对色准要求不高的话全部用三和也可以,不过喷甲板和上层建筑尽量用远距离少量多遍的方式喷,颗粒太大和过厚,很容易把细节遮盖住。不管用什么漆,上一层水补土或者底漆都会增加附着力。面漆要看涂装要求,可以用亮光清漆、哑光清漆或者半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和罐喷颗粒比田宫的大,如果是要下水的动态模型,建议舰底和舰舷用三和漆,甲板和上层建筑比较精细也需要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船确实是要下水的,那还是三和吧,我先试试看看,毕竟便宜太多了。
面漆要看涂装要求,可以用亮光清漆、哑光清漆或者半哑光。”..............最后的这句话,指的是最后喷的那一层保护漆,是吗?用在船上,哑光和半哑光,哪种稍微美观一点呢? 我这还是第一次做船,没啥经验。

网友A:
是的,军舰的话一般都是哑光效果,前面的漆彻底干透后,最后用哑光罐喷薄薄罩一层起到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军舰的话一般都是哑光效果,前面的漆彻底干透后,最后用哑光罐喷薄薄罩一层起到保护作用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已下单买了哑光的了

网友B:
我一般是将喷灌的漆喷到瓶中,然后喷笔伺候,这样相比直接用喷灌可以极大的减少浪费

网友:
自喷漆不行的,200比例用自喷漆别说细节,整体效果都会给你毁了。上面那位兄弟说的很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三和的颗粒是粗!可以用田宫喷灌的头!我试过了颗粒会小很多!效果比三和原来的喷头好很多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喷了一次船底,只用了3/2,只是细节的曲面多些,如果喷涂金属色,建议喷涂保护器,金属色附着力不行

网友D:
我也有一架051 c,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三和的颗粒是粗!可以用田宫喷灌的头!我试过了颗粒会小很多!效果比三和原来的喷头好很多

已经买了三和的了,不能退了,还买了四罐……还好不贵。喷舰体灰色和甲板深色,各需要田宫大概多少罐啊?舰长70多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架051 c,供你参考

您这个舰上层建筑还能喷色吧?上层建筑大概需要各多少罐呢?

网友E:
我从自喷漆成分来说下
1、自喷漆一般都是丙烯酸漆。三和应该也是。而田宫罐喷是硝基漆。

丙烯酸漆属于快干漆。遮盖力和耐候性都比硝基漆好。就是耐溶剂性(酒精、汽油、香蕉水等)不如硝基漆。

2、三和漆我没用过。我喷恒龙拖和军卡用的是奥大林自喷漆。感觉喷大尺度颗粒度还可以。但是喷漆的距离和力度需要多练习,不太容易掌握。

建议一定不要上来直接就喷船。一定要先找纸板箱等练练手,找准感觉再喷船。

3、有条件还是尽量上喷笔气泵吧。闲鱼收一下合适二手,也不贵。一次投资一直受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舰上层建筑还能喷色吧?上层建筑大概需要各多少罐呢?

是的,我准备用喷笔的,其实遮盖的话一罐就够了,也可以看一下群一士的喷灌,也不错,基本色就三种,脚底红,浅灰,还有深灰色

网友:
正常像这样细节,我都是按一下,这样断断续续喷,不会积漆,比较好把握

网友F:
赞同模友拉拉斯的观点,一定不要直接喷船体,现在纸板,木片上实验一下,找好感觉在施工。经济条件好的建议上喷笔,气泵,喷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三和的颗粒是粗!可以用田宫喷灌的头!我试过了颗粒会小很多!效果比三和原来的喷头好很多

奥,您的意思是把田宫的喷头拆下来,拧在三和喷灌上面呀? 好办法,我买罐田宫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模友拉拉斯的观点,一定不要直接喷船体,现在纸板,木片上实验一下,找好感觉在施工。经济条件好的建议 ...

收到,多谢指导,先实验一下才正式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从自喷漆成分来说下
1、自喷漆一般都是丙烯酸漆。三和应该也是。而田宫罐喷是硝基漆。

多谢您的分析和建议,再次感谢!正式喷之前还是多练习练习吧,三和的漆浅色和深色各买了2罐,一罐350ml,应该是足够练习了。我虽然有过买喷泵和喷笔的念头,但是最终我还是不太确定到底能有多少时间、能坚持做几个模型,所以一直没下定决心,到目前为止我就做了一个静态的飞机模型,手涂的,还是多年前的..........以后再看看要不要搞一套喷泵和喷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建议三和的颗粒是粗!可以用田宫喷灌的头!我试过了颗粒会小很多!效果比三和原来的喷头好很多

田宫的喷头怎么拆呢?新的田宫喷罐能直接拆喷头吗? 还是说必须用完了后才能拆呢?拆了后用一次后过几天再用第二次,会不会被堵住啊?

网友:
一直用三合的路过,还行吧。我一般船底用喷灌,其他的都是喷出来调色后用喷枪施工

网友:
保护有同牌子的光油和哑光油

网友:
楼上几位模友,分析的到位。经费充足你就上喷漆设备,差点就用自喷漆,关键是找找手感。和做好遮挡,避免混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将喷灌的漆喷到瓶中,然后喷笔伺候,这样相比直接用喷灌可以极大的减少浪费

舰体水线下面的红漆用三和喷灌喷完了,局部感觉颗粒稍微大了一点,应该是喷的距离远了导致漆不均匀,而且漆层稍微有一点点厚。刚刚下单买了优速达S130的0.3mm喷笔加龟泵,和您一样把漆喷到瓶中后再用喷笔,颗粒会不会小一些呢?这种喷涂方式请问有什么技巧或者注意事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舰体水线下面的红漆用三和喷灌喷完了,局部感觉颗粒稍微大了一点,应该是喷的距离远了导致漆不均匀,而且 ...

颗粒大小是油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雾化不够,自喷漆一般不是很适用模型,模型有专用的自喷漆,就是性价比不高

网友G:
不推荐田宫和郡士的自喷漆,价格太贵,不适合RC船大面积喷漆。
可以使用三和漆,便宜。如果要好的效果,则上层建筑用喷笔+郡士漆。
三和漆的缺点是干得慢(需要5天以上),漆面颗粒感较强,但可以通过600号以上水砂纸打磨平整后加喷透明漆解决。
透明漆和白色漆推荐使用莫霍克,比田宫郡士便宜,干燥时间短,24小时完全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推荐田宫和郡士的自喷漆,价格太贵,不适合RC船大面积喷漆。
可以使用三和漆,便宜。如果要好的效果,则 ...

多谢回复。目前打算甲板和船舷用三和浅灰喷灌直接喷,因为船底用三和喷灌喷的,有点厚,还是得用喷灌直接喷,保证船舷和船底的漆厚度尽量一致;上层建筑的漆采用三和喷灌的漆,但是是把漆喷到瓶子里等放气泄压后稀释,再用喷笔喷;甲板的深灰也是采用这个模式用喷笔喷,因为这次浅灰和深灰都买了,买的还挺多,浪费了不太好,这是第一艘船,效果好不好就当实验了。下一艘船上层建筑还是用模型专用漆吧,比较面积小,量不大。三和的漆干的还是挺快的呀,我用喷灌喷的船底红,半个小时就干了,用手摸感觉是干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目前打算甲板和船舷用三和浅灰喷灌直接喷,因为船底用三和喷灌喷的,有点厚,还是得用喷灌直接 ...

那只是表面干了,内层还是软的,用手压一下,就会留痕,干透的漆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推荐田宫和郡士的自喷漆,价格太贵,不适合RC船大面积喷漆。
可以使用三和漆,便宜。如果要好的效果,则 ...

上层建筑刚刚用三和漆和喷笔完成喷涂,效果还不错的样子,比喷罐强太多了。就是不知道三和清漆是否也可以用喷笔来喷呢?过几天喷完甲板深灰后打算喷清漆.

网友H(2021-07-24):
工业喷罐,玩了很多年了,干得快,量大便宜,为了找国舰色走了很多弯路买了很多色都不理想,一开始都在白色系和灰色系里面找,不得理想,最后发现银灰色非常接近(威凯这个牌子的银灰色是最接近的了,不过现在可能买不到了),其他的如漆师傅、好顺的银灰色有差不多可以替代!

楼主(2021-09-29):
引用 网友H:
工业喷罐,玩了很多年了,干得快,量大便宜,为了找国舰色走了很多弯路买了很多色都不理想,一开始都在白色 ...

自喷漆细节还是不如意,我水平不够,很难控制,最后还是上喷笔了,配的龟泵,喷小船足够用了。

网友:
认真学习,谢谢各位模友宝贵的经验分享。

网友:
121银灰用作外板色,181深舰灰甲板

网友(2022-07-27):
引用 楼主:
自喷漆细节还是不如意,我水平不够,很难控制,最后还是上喷笔了,配的龟泵,喷小船足够用了。

我也买了喷笔和龟泵,做小船或者上建用龟泵喷笔和田水,再小的部件勾线笔补漆,能避免细节喷不到或者过厚,水线及以下用好顺自喷漆,细节少面积大牢固度高干得快(我是RC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