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橡筋飞机的竞赛规则今年又改了

楼主(2020-04-16):
根据官网公布的今年全国锦标赛和国青赛规则,锦标赛F1D-P飞机翼展不大于30cm这一条没有变,其他的技术指标变动较大。飞机重量不小于3克(原来4克,减少25%),动力橡筋重量(含润滑油)不大于0.6克(原来1克,减少40%)。国青赛P1D-P飞机翼展不大于30cm也没有改变,飞机由不小于8克改为不小于6克,动力橡筋有不大于2克改为不大于1.2克,这两项的变化幅度和锦标赛的比例相同。
对于这样的变化,估计很多人都会措手不及。如果原来有锦标赛的飞机,增加1.8克的重量改为国青赛的飞机,那么,国青赛还能够相对从容应对。因为增加1.8克飞行重量,同时也增加了0.2克动力橡筋,这个和原来相比差别不是那么大。问题是锦标赛的F1D-P往下减重量,看似不多,但比例都相对较大,对飞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材料的减重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结构的强度,原来的设计可能都要重新来过,本人去年设计好的制作飞机用的模板、模具就这样,差不多全作废了。而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改变,从去年比赛就有传闻,说明有些队伍已经在这方面的改进取得了成功,而今年规则迟迟不出来,到正式公布时和传说的也有差别,比如橡筋传说用0.5克,而实际规则是0.6克。也就是说,今年的规则改变,对某些早有准备的队伍来讲,他们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被动,甚至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飞机的重量减少1克,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对于一般人来讲往往只有重量差异的感受,而对于做室内飞机的人来讲,第一个反应就是强度的减弱。因为之前很多人能够找到的机翼蒙皮塑料膜就是保鲜袋裁剪出来的,只有这种塑料膜是最薄的,我找到这种塑料膜的厚度是8微米,一个F1D-P或者P1D-P使用的蒙皮重量大约是1克。我在淘宝网上找了很多年,都没有找到更薄的塑料膜,所以,飞机重量减小1克,就全部靠从飞机的结构材料上考虑,这个比例就不是我们简单的飞机重量对比结果25%了,如,原来4克飞机,改为现现的3克飞机,减去1克的塑料蒙皮重量,其余重量算作结构材料重量,则原机材料为3克,新机材料为2克,减小的比例达到了33.3%。这里的2克材料要用来做全部机翼的骨架,机身和螺旋桨等,选择材料的强度、加工制作要求都和以前大不一样,而留给我们改进的时间不到四个月。
另一个改变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就是动力橡筋的重量。室内橡筋飞机能飞多久,很大程度依赖于螺旋桨和橡筋束的配合,而橡筋重量的改变,不仅仅影响了橡筋的长短,还使橡筋束的工作扭矩和可绕圈数发生了质的改变,这就意味着原来飞机上的螺旋桨不再适合新规则下的飞机,必须从头再来,螺旋桨的直径、螺距、桨叶的面积等,如果不能和新的橡筋束配合好,螺旋桨的效率低,飞机的留空时间就缩短,所以,得知新规则出台,有的模友直接质疑0.6克橡筋能带得动3.6克的飞行重量吗?可见这个变化也不是一般的小变动。
为什么规则出现如此巨大变化,就不能提前公布呢?今年要执行,那么去年比赛结束就可以宣布今年的规则了,至少应该告知这个项目的变动,或者今年不执行新规则,留待明年实施。我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成人玩国外青少年的模型,要做到和F1D接轨,这当中还可以有多少次这样的突然性改规则可能,也就是说飞机的翼展从30cm变化到55cm,5cm变化一次,可以变5次,飞机重量从3克变化到1.4克,0.5克变化一次,可以变3次,动力橡筋重力从0.6克变化到0.4克,0.1克变化一次,可以变2次。难怪会听到这样的怨言,这些规则都是某某队搞得,都是为他们定制的。
为了验证0.6克橡筋能不能带3.6克的重量飞行,特意做了个验证飞机。制作的过程,每一步都斤斤计较,反复称量材料重量,结合以前的经验估计飞机的重量,结构强度的需要等,还要为此飞机设计螺旋桨,经过两天时间的努力,飞机试飞成功了。视频中的飞行是绕210圈橡筋的情形,是第二次的试飞。后来,反复调整机翼和水平尾翼,做到了绕260圈橡筋,飞机能在此空间飞行7圈半,按此视频结果平均1圈大约10秒,则飞机留空时间达到了75秒左右,换个好一点的空间,飞机同样动力下应该还能表现更好。按经验估计,这个飞机绕足橡筋动力,飞3分钟是有可能的。

飞机重量2.90克,比规则的极限少0.10克,动力橡筋0.5克。
这不是按规则要求做到了吗?对做到了,但这是在材料支持的前提下做到的。因为我使用的塑料膜比保鲜膜要轻得多,同样的面积,重量不到保鲜膜的一半,也就是说,蒙皮方面,我比大多数人少用了0.5克重量,而这0.5克重量,可以分配给结构材料使用,从而得到了强度的保证。这种材料没有卖,是朋友送的。在F1D大师芬恩先生的网站有更薄的薄膜,厚度才2微米,比我现在使用的更轻,但相对价格太贵了。目前看来,改新规则对大多数参加室内橡筋动力飞机竞赛的人来讲是不公平的,给予的准备时间太短,也就四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你必须解决好飞机的重新设计问题,其中材料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的飞机超重较多,在翼载荷上吃亏。

网友A:
比较好奇尾巴的锥形是怎么卷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奇尾巴的锥形是怎么卷出来的。

用钓鱼竿的最前端那一节做模具,和卷直管方法一样。

网友:
精至到极端旳模型.

网友B:
今年确定还会比赛吗?尽管通知出来了,时间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确定还会比赛吗?尽管通知出来了,时间可没有。

按往年的比赛时间,现在还有差不多四个月,有没有比赛很难说,反正通知出来了,做好准备是不会错的,特别是今年这么大的变动,即使没有比赛,也要加紧时间研究模型飞机的制作,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搞的。

网友:
     “特别是今年这么大的变动,即使没有比赛,也要加紧时间研究模型飞机的制作,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这些是需要时间去搞的。” 赞赏!  赞赏lgq5106老师的经验介绍。
     五、六十年前的航空模型比赛,为了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提前要召开经验交流会。赛前组织者要收集参赛模型的技术图纸,比赛结束后还要组织召开设计、制作、飞行技术研讨交流会,将竞赛优胜模型图纸发放给参赛各队。 促进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才是比赛的目的。

网友C:
好帖!
想起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种泡泡胶,
可以吹得很大的。
用这种胶来做蒙皮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得很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帖!
想起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种泡泡胶,
可以吹得很大的。

请您先制作一架简单的手掷模型飞机,滑翔飞行试一试!
您的这个建议另立主题,单独发布,引起更多模友关注! 版主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帖!
想起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有一种泡泡胶,
可以吹得很大的。

想法很好,可是,12克的胶能吹出多大的泡泡呢?我现在的飞机机翼面积7.5平方分米左右,塑料膜的重量不到0.5克,一整张膜是1.2克,裁一半出来做飞机的蒙皮还要丢掉大约1/3面积的边角料(大约3平方分米),如果这种泡泡胶能做到相同面积重量更小就太好了。

网友C:
谢谢楼主回复!
我还查了一下这泡泡胶,
成分是聚醋酸乙烯酯的浓溶液。
可以用酒精、乙酸乙酯等溶解。
假设把泡泡胶溶解稀一些再吹,
或是溶解后按传统工艺倒水上成膜?

当然和前楼模友提醒我的一样,
我完全是只凭想象没有实践。
我自己做的最轻的也只不过是能在办公室
遥控飞飞的小飞机而已:)
跟帖主要是给楼主加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回复!
我还查了一下这泡泡胶,
成分是聚醋酸乙烯酯的浓溶液。

这不就是白乳胶的成分吗?这个胶重,要吹出很轻的很薄的薄膜很难做得到,我试过很多种方法都没法做成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回复!
我还查了一下这泡泡胶,
成分是聚醋酸乙烯酯的浓溶液。

查了资料:聚醋酸乙烯酯的密度是1.191克/立方厘米,聚丙烯的密度是0.9克/立方厘米。要用聚醋酸乙烯酯做成比聚丙烯更轻的膜,拉膜的厚度要比聚丙烯膜更薄,看来不可行。

网友D:
请问楼主!保鲜膜用什么胶粘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保鲜膜用什么胶粘接?多谢!

固尔奇绣花专用喷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23.tv/BV184411h7Cp

视频和标题不对。不过F1D和国内的F1D-P是不同的级别飞机,两者的技术要求参数相差很大。F1D的最小重量是1.4克,最大翼展550mm,动力橡筋0.4克。F1D-P的最小重量是3克,最大翼展300mm,动力橡筋0.6克。两个飞机的翼载荷差别很大,飞行的速度相差很多,不能相比较。

网友:
太精致了。希望能努力向论坛里的各位老师多学学,将来有一天也可以参赛

网友:
现在还有比赛,一点点人气都没有

网友E:
橡筋飞机越小越难制作,我怎么看国内的要求在某些规则上比国际的要求高,到底是为以后对接国际比赛和规则,还是要单独搞个比赛规则不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橡筋飞机越小越难制作,我怎么看国内的要求在某些规则上比国际的要求高,到底是为以后对接国际比赛和规则, ...

不好说,我感觉味道不是很好。普及级竞赛规则中,P1D-2飞机翼展45cm,飞机不含橡筋重量3克,现在的F1D-P翼展比普及2级还小,飞机也要3克,舍意思呢?是不是没有几个人能做出来,水平不如以前的青少年了?
今晚在同样的场地再飞,共留空133秒,落地剩余橡筋294圈没有释放。如果在更高更大的空间并能完成飞行,按螺旋桨的转速换成时间,大约是127秒。也就是说,这个飞机有能力飞260秒左右。

我这能说,这个项目目前还是被一两个队垄断着,其他队跟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后怎么玩法还真的不知道。

网友F:
精至到极端   总觉得一碰就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至到极端   总觉得一碰就毁了

这个飞机轻,飞行速度慢,还是比较耐碰撞的,反而是要注意行动不着急,拿飞机时不要那得太紧,不让风吹到。

网友:
果然是轻盈到极致。

网友:
今年比赛时间还没有确定,得抓紧测试了

网友E:
这项目规则太死板,直接按橡筋重量来定制比赛要求就好了,比如1克橡筋,2克橡筋,只规定橡皮筋重量,不限制翼展和飞机重量,比赛就有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项目规则太死板,直接按橡筋重量来定制比赛要求就好了,比如1克橡筋,2克橡筋,只规定橡皮筋重量,不限制 ...

普及级就按原来的规则,国赛就搞F1D,按世界锦标赛规则。现在这么搞法,有点整人的味道。去年准备了一年,今年突然改规则,全都白做了。

网友E(2020-05-18):
引用 楼主:
普及级就按原来的规则,国赛就搞F1D,按世界锦标赛规则。现在这么搞法,有点整人的味道。去年准备了一年 ...

拍脑袋决定的老传统,不行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拍脑袋决定的老传统,不行再改!

规则就限定两条就够了,级飞机最小重量和橡筋最大重量。这样能够让人主动去研究飞机的制作工艺和影响飞机的各种参数,发挥人的创造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则就限定两条就够了,级飞机最小重量和橡筋最大重量。这样能够让人主动去研究飞机的制作工艺和影响飞机 ...

是的,关键是他们喜欢探索新规则,不行再改!这样就辛苦了爱好者,不停的跟着规则改飞机。其实就限定最大橡皮筋重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