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厂逆袭:FMS首款仿真攀爬车1:6 1941 MB SCALER攀登者开箱简评

楼主(2020-04-17):
二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 ”美国靠三样东西赢得二战,登陆艇、C47运输机、Jeep。”马歇尔也曾说道:”Jeep为美国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吉普车在当时人们眼中的地位有多重要!

FMS旗下品牌ROCHOBBY推出的首款仿真攀爬车1941 MB SCALER攀登者(一下简称“攀登者”),其原型原型便是取自二战著名的威利斯吉普。

作为航模老厂,FMS在航模圈子里算是非常有名气的一家,大多数玩航模的小伙伴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他们家的飞机模型。当FMS跨界造车之后,是否跟他们的航模产品一样拥有极高性价比呢?下面让我们通过简单的开箱来看看,这款车跟传统车模厂家造出来的攀爬车相比,攀登者在结构和细节上到底怎么样。

开箱篇

首先来看尺寸,由于采用的是1/6比例,所以感觉应该比较大才对。但由于原型车本身尺寸就小,所以实际上,1/6比例的攀登者并不算大。

从包装箱的尺寸就可以看出,330mmx265mmx605mm跟大多数车模的包装箱尺寸相比差别并不大。

外包装一览,可以从彩盒包装上看到一些车子的细节和部分数据参数。

内胆采用的是最近这两年比较流行的泡沫盒子包装,对车子的保护相当到位,以后也可以重复使用。

包装内部的配置比较简单,车子本身搭配遥控器、说明书就是这套车的全套配件了。

细节篇

作为一款车模产品,攀登者这款车的题材非常不错,其原型1941 MB威利斯吉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知名度都非常高。

9孔型前进气格栅是威利斯重要的识别标志性,攀登者这台模型在这一点上也很好的进行了还原。

此外,还有大灯、防空灯也进行了复刻。

大灯全部采用暖光色调,在光线较暗或者夜间的时候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照明。

引擎盖上的细节复刻的比较到位,并且尽可能多的采用整体开模。虽然视觉感官上可能会觉得有点差,但考虑到RC车模日常蹦蹦跳跳甚至翻车的情况,这种活动部件的整体开模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细节件的丢失、损坏。

打开引擎盖可以看到内部的发动机舱细节,各个零部件的外观都做得有模有样。动手能力强一点的小伙伴还可以对这些细节分别上色,让引擎舱看起来更逼真。

在车身两侧的是一些工具,右侧的打气筒直接通过胶水粘在车体上,左侧的斧头和铲子则是通过绑带固定在金属扣上。从这一点来看,FMS在一些小细节上还是下了些功夫的。

攀登者的后视镜据说是采用8k镀膜工艺,那么什么事8k镀膜工艺呢?有什么效果呢?

LOOK!就是这种,能够做到像镜片一样能够反射光线。

内饰方面,攀登者的还原度也非常高,仪表盘、铭牌什么的应有尽有。

虽然尺寸变小了,但是铭牌上的自己还是清晰可见,并不是想某些厂那样搞个差不多的字迹敷一坨颜料上去就完事。

攀登者的方向盘可以随转向联动,这在原厂配置中非常少见,后面我们在介绍内部电子设备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舵机联动机构。

攀登者的前后座椅都采用了布艺座椅,跟威利斯真车的座椅有点类似。

并且座椅还夹了一层海绵,摁上去还有一点弹性,坐上去舒适性应该不错吧?

在作为的后排有一个弹药箱,很遗憾它只是起装饰作用而已。之所以制作这么个弹药箱放后面,主要还是为了容纳下面的避震器支架,这在后面打开车壳看内部的时候可以看得到。

在1/6比例模型中,有一群热衷于兵人的模友,这在整个模型市场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攀登者作为一款1/6比例仿真载具,也必然不能少了人偶的陪衬。

攀登者的驾驶舱空间非常大,可以轻松放下一个1/6比例人偶进去,并且不用像1/10比例那样还需要“截肢”。

后座由于受前面提到弹药箱的影响,人偶基本上坐不下去了,所以标配四人座椅的攀登者实际上只能坐两个人。

人偶装载效果

在后座的位置,攀登者还有两根杆子,折起来感觉像是个什么框架?这个是用来支撑斗篷的杆子,这在威利斯吉普真车上也可以看得到。目前这两根杆子还没有什么实际用途,FMS未来推出升级帆布的时候才会用上。

在车尾部,攀登者的细节同样非常的丰富,备胎、油桶、灯组的一应俱全。

但需要说明的是,车尾所有的灯都只是装饰品,仅预留了灯杯位置,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行加装灯组来电量尾灯。

备用油桶

全尺寸备胎

在车位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拖车钩。FMS将它设计成了可以活动的样式,拖点东西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靠消息透露,这款车的拖车也正在紧张的开发中,未来将作为升级件上市销售。

攀登者的外观基本介绍完毕,接下来让我们底盘内部是什么样子。

结构篇

攀登者的底盘采用的是多连杆直桥结构,悬挂上也采用了攀爬车上的螺旋弹簧悬挂而非真车的板簧悬挂。虽然从仿真度上来讲是有些遗憾,但从可玩性和姿态上来看,这种悬挂系统对于这款模型来说更合适。

攀登者的车桥采用直桥结构,桥壳和传动轴均为尼龙纤维材料,拥有非常高的强度和耐磨性,并不比铝合金材料差多少,而且重量也非常轻。传动轴采用CVD结构,传动顺滑度较好,缺点是不能承受太大的扭力,所以想用这台车玩重载或者拉重货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

前桥转向机构采用的是十字万向节,主销拥有一定的后倾角,并且具备阿克曼转向角。

攀登者的所有拉杆均为金属材质,强度自然不必说,球头采用的是跟车桥相同的尼龙纤维。值得一提的是,这车的球头间隙非常的小,同时拉杆、球头之间的配合也非常的灵活,在保证车辆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还能够保持非常高的灵活性,配合精度甚至不输国外的厂家。不过尼龙纤维时间长了也会有疲劳,配合间隙也会慢慢增大,以后球头的配合会变成什么样子就等时间来检验了。

攀登者的转向机构采用的是一颗15kg的舵机驱动,由于车子本身重量比较轻(加上一款5000mAh的3S锂电池才66.5市斤),即便舵机动力差一点也完全能够带的动。

攀登者的轮胎采用了与真车类似的羊角胎纹

直径113mm,宽度22mm,在仿真攀爬车中属于非常窄的轮胎了。

轮毂采用塑料轮毂、夹胎,轮毂的安装精度比较高,转动时的摆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得益于软胶的胎皮和本省并不太重的车身重量,虽然是窄胎也能够让攀登者得到非常不错的越野性能。

去掉车尾的卡扣,接下来看看内部的电子设备。

尾部卡口连接部分

攀登者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一颗35T有刷马达搭配好盈1060有刷电机,接收机为ROCHOBBY自产的4通道接收机。除了电调具备IP67级防水以外,其他电子设备都只能防溅水,所以想玩水的小伙伴请一定要先做好防水措施。

电调接线插头为T插

攀登者的电池仓尺寸为150mm x 47mm x 33mm,一块5000mAh 3S锂电池刚刚放得下。另外,原车也没有配魔术带,用小电池的小伙伴请自备魔术带。

另外,在电池舱上面,本是作为座椅安装固定的这个位置,有一些凸出来的部分,如果电池比较厚还容易被扎到,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建议用水口钳将这部分剪掉。

传动波箱采用的是减速波箱+分动箱的结构,减速波箱通过狗骨-CVD传动轴与分动箱相连,整体运行比较顺滑,噪音也比较小。

在分动箱还可以看到多出来的一根输出轴,这种配置在6X6的车上比较常见,也有小伙伴猜测这可能是机械绞盘的接口,目前官方也没有给出明确解释,小伙伴们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再往后是后桥避震支架,刚好位于车壳弹药箱的下放。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支架上也设计了安装车壳固定柱的孔位,看来是可以用来安装其他车壳。

作为一款仿真越野攀爬车,攀登者原厂就配置了方向盘随动转向,车壳里面可以看到一个9克舵机和对应的联动机构。

ROCHOBBY遥控器

攀登者出厂为RTR配置,配备一个ROCHOBBY四通道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采用分体结构,上面是遥控器的操作控制部分,手柄下面是电池仓。遥控器的整体尺寸做得比较小,单手也可以操作。

遥控器正面为第三通道按钮和三、四通道微调,侧面是方向和油门微调以及第四通道三段开关。通道功能还是比较丰富,在这台车上三、四通道还没有什么具体用途,未来也许升级其他功能的时候可以用到。

通过遥控器后面这个卡扣可以将手柄和遥控器上面的部分分离。

下面电池仓还有一个单独的电池盖

需要安装4节五号电池

总的来说换电池还是比较繁琐

把玩心得

作为一台1/6比例仿真攀爬越野车模型,这款车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目前淘宝上能买到的攀爬车价格普遍在2000以上(这里不讨论山寨产品),而这台车的价格仅仅只有1888元。

其次是外观设计,作为一款非常经典的车型,威利斯吉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而FMS的攀登者将这款车的跟多细节都刻画了出来,还原度非常的高,在同类型遥控模型中细节方面算是比较精致的产品了。

用料方面,FMS也非常讲究,ABS工程塑料制作的车壳强度很不错了,在经历了数次翻滚擦挂之后,目前手上这台样车也仅仅是增加了点划痕、断了几个细节件,主体结构和后视镜都保持完好。

可玩性方面除了可以增加兵人,提高整车观赏性之外,跟其他仿真攀爬车一起穿越也是非常不错的玩法。而这款车的性能也并不差,基本上TRX-4能去的地方它都能去(原厂状态,改装党勿扰)。

总的来说,作为FMS 的第一款攀爬车,攀登者交出来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高、可玩性强、外观仿真、皮实耐用、性能也不差。要说缺点嘛也不是没有,首先是方向盘联动的舵机采用的是比较差的塑料齿轮舵机,很容易扫齿;其次,原配遥控器操控手感差;最后是车桥、悬挂仿真度差,前桥还有点外八字。但瑕不掩瑜,这款车总体外观、设计、质量都还是非常不错,价格也便宜,无论是日常穿越、玩耍还是作为静态摆件都非常不错。

网友:
预定了…等到货

网友:
请问比例是严格的1/6吗?听有的模友说,实际比例偏小

楼主:
小了一点点,不影响

网友:
这个和恒冠悍马哪个性能好一点

网友A(2020-05-22):
分动箱上多的输出轴是不是可以改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动箱上多的输出轴是不是可以改反传?

理论上是

网友A:
目前这款车像真度比较高的还有别的什么牌子的?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A:
目前这款车像真度比较高的还有别的什么牌子的?

还有JJRC q65 ,比这个仿真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