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活页】,你选什么形状的?<<<<<<

楼主(2020-04-16):
昨天用纤维纸的边角料做了一些纸活页,想到个问题:到底哪种外形更好用?

网友A:
手里都是 第5个 不过我的是一张塑料纸压的 没有你的那么高级还能选那么多品种

网友:
活页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B:
1.3.5吧,  竖直的缝隙是为了胶水更好的流进去, 按你纤维的方向, 2.6.8,有点单薄的感觉, 其他几个强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5吧,  竖直的缝隙是为了胶水更好的流进去, 按你纤维的方向, 2.6.8,有点单薄的感觉, 其他几个强度 ...

我倒是强度并不怎么令人担心,顺着纤维的方向需要挺大的力才能拉断的。

切割余下的半厘米宽细条,手勒痛了还没拉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强度并不怎么令人担心,顺着纤维的方向需要挺大的力才能拉断的。

切割余下的半厘米宽细条,手勒 ...

涂了胶水后,纤维会变的脆一些, 舵面上下动作频繁, 可能会断,  全新纸合页,未滴胶水,确实拉扯不断,  当然, 这些是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了胶水后,纤维会变的脆一些, 舵面上下动作频繁, 可能会断,  全新纸合页,未滴胶水,确实拉扯不断, ...

有道理,尤其是502之类常用而本身就比较脆的。

那么如何选择与胶水的种类、粘合手法也有关系了。

另外,对于泡沫飞机来说,应该没啥强度问题,至少纤维纸比直接泡沫连接还是要强不少。

网友:
1最好用,小飞机一刀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都是 第5个 不过我的是一张塑料纸压的 没有你的那么高级还能选那么多品种

激光切的比较灵活,想要什么形状大小都可以随时改。口黑 口黑 。

网友:
凡是有利于渗进去胶水的都行。

网友:
我们工厂基本上都是用1的

网友:
1,5都在用。1 多一些
这个我出厂的机子,铰链都是出厂安装到位,胶水上好的
到手不要考虑怎么安装了。

网友:
请问纤维纸哪里可以买到呀?这个学名叫什么的?

网友C:
买青壳纸,就是绕电机垫的绝缘纸,自己剪,买了一平米,用了好几年,还剩很多。点了502也折不断。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青壳纸,就是绕电机垫的绝缘纸,自己剪,买了一平米,用了好几年,还剩很多。点了502也折不断。很结实。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