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6通直升机主板尾电机信号变尾舵机信号问题

楼主(2020-04-16):
我对研究麦克斯韦这种原始的理论很感兴趣,英文版的《电磁通论》看了两年,但就是没心思研究具体电路,不知道有没摩友将主板尾电机信号变成尾舵机信号成功经验,说具体的就是把K100的主板的尾电机信号变成尾舵机信号,需要增加哪些元件?如果有摩友业余有研究请联系,有偿回馈,fun and profit
之所以会有这问题,是因为130X的问题,发现2S的130X配件就是不耐用,但如果变成1S机,配件会耐用很多,但用现成的318A或02S主板,手感会差比较多
02S的逆升级,一般都由1S升级2S,我是想着2S变回1S,图片里这台80CM翼展F3P原来是2S的8043桨,换成1S的1060桨可以飞更慢(减速组用318A的马达和电调)

网友:
连麦斯威尔都请出来啦?

网友:
舵机里都有一片解码芯片,要找个配套的编码芯片。

网友A:
有现成的电调,专门改尾无刷。

网友:
找到尾巴信号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电调,专门改尾无刷。

如果是改尾无刷我就不会发帖子问了我已经用100S的主板装上去弄了几台了,我的目标是用类似MCPX这种1S尾电机主板改1S尾轴传,只需要动尾巴信号这个手术,就是把尾电机信号变成变舵机信号,

网友:
实现肯定能实现,代价是多少没人讲得清。

网友:
尾电机信号应该是pwm,之后控制三极管进行调速,舵机一般要50Hz的pwm信号,电机的pwm频率肯定要高,应该需要变换,用单片机?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主板啥也调不了,都玩儿130了,弄个k8加卫星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是想专心打造130级的轴传机子,成立130X俱乐部,先沉淀几年收齐配件,现在主板最缺

网友:
热切关注,预祝楼主成功并造福微直模友

网友B:
淘宝有卖现成的,就是把尾电机电流转成舵机信号的元件。

网友:
这么多机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现成的,就是把尾电机电流转成舵机信号的元件。

请问下能不能尾舵机转换尾电机信号原件,就像华科尔02S主板,转换尾无刷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卖现成的,就是把尾电机电流转成舵机信号的元件。

13楼那位能私信一下链接或提示一下关键字搜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楼那位能私信一下链接或提示一下关键字搜索?

我来找一下,前一段时间还看到卖的,淘宝搜“华科尔改无刷“。或者其它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找一下,前一段时间还看到卖的,淘宝搜“华科尔改无刷“。或者其它的都有。

谢谢,但这个来搜索都是那个常见的无刷电调,没有其他了
现在思路改变,折腾这个没什么大作用,要做的话还是得找厂家直接做

网友:
原来楼主是要整麻雀啊,虽小,五脏齐全,厉害!

最大的难点是尾传和尾波,没有现成的件比较费劲,不知道华坑120配件能不能替代。
或者四驱车传动轴和伞齿是不是可以用,结构件可以尝试3D打印。
控制部分是不是可以用cc3d之类mini飞控板代替。

这几年魔界人才没落,能折腾的人不多了,加油!!

楼主:
谢楼上关注!其实除了尾中联,其他部件都还能找到价格生产商,这几天研究D7E控制九鹰318A飞行参数有新发现,突然对这主板有改观

网友:
从主板取尾电机信号给尾舵机信号,尾舵机电源从主板取5伏以下常电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