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穿越机与FUTABA T8J控连接无反应

楼主(2020-04-16):
我的机子是飞盈佳乐2.5寸机,飞控型号SPRACINGF3 接收SF800 控是FUTABA T8J。控与接收配对成功后推油飞机没有反应,在BF里按照网上参数设置也不行,一点反应也没有。还请教群里的大虾能指点一下。

网友:
先确定接收机对频上了没有。在地面站里面配置遥控器通道

网友A:
和我之前的一样,论坛里有BF设置教程,其实主要是1234几个通道的行程,1000以下2000以上,解锁开关应该也得设置行程,最后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之前的一样,论坛里有BF设置教程,其实主要是1234几个通道的行程,1000以下2000以上,解锁开关应该也得 ...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我在论谈里找找BF设置教程,不行再来请教